[PCB] 求助:pcb自带的焊盘太小,中间没有内孔,手钻打孔老打偏

楼主(2014-12-31):
最近在学用覆铜板热转印制作电路板,遇到一个问题:
走线图画好,打印出来,在覆铜板上腐蚀好,要打孔时发现:焊盘都是实心的,而且焊盘太小,手钻打孔时,打不到中心,基本上都打废了,元器件无法焊接。
后来发现在pcb画图时,自带的焊盘都是固定大小的,要放大一点的焊盘,就得一个一个地改,好麻烦,有没有什么办法?还是我的制作过程有问题?
刚开始接触protel99,问得不对,请见谅。

网友A:
LZ,到此打住吧!了解一下就行了。

学这门手艺没意思,你以后想开手工制板厂吗?

现在10x10厘米的双面板,50块钱做十块!

有这功夫,够学多少真正有用的知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