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激与反激的应用区别

楼主(2014-12-3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都是隔离电源:
反激小功率段。。。
正激稍微大一些。。。

二者磁芯的利用率都相对较小,所以都没有太大功率的应用,中大功率的基本采用推挽,全桥,半桥,。。。。等等(隔离电源)

楼主:
反激输出需要续流二极管,正激不需要,对吗?

网友B:
都要二极管。
反激靠磁心储能传递能量,正激靠互感。
正激可以做到占空比接近100%,反激不可以。

?应〈50%吧,正激需要磁复位的。

网友C:
反激变压器储存能量,类似于电感,而正激不储存能量,是真正的变压器,反激是在MOS关断之后次级二极管才会导通,而正激是在MOS导通时次级二极管导通,反激没有续流二极管,正激需要续流二极管,反激受漏感限制无法制作大功率,正激功率主要受限于绕组截面积

网友D:
正激的东西多,需要续流二极管和续流电感,最大功率大于反激的。

应是这样的

楼主:
正激为什么要续流二极管

网友E:
4楼、5楼正解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正激为什么要续流二极管

见下图,D2就是续流二极管,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,你想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,根据正激和电感电流不能断续的原理,在MOS导通时,D1导通,在MOS关断时,D1截止,如果此时没有D2续流的话,电感左边会变的很负,有了D2,电感左边电压只会比D2低一个二极管压降,续流二极管的作用就是保证电感电流连续,避免出现不可接受的尖峰电压,起到一个钳位的作用

楼主:
有道理,非常感谢!:handshake

网友F:
就是一个很大的di/dt吧

网友G(2016-06-16):
引用 网友C:
见下图,D2就是续流二极管,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,你想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,根据正激和电感电流不能断续的 ...

如果没有D2续流二极管,会不会出现输出有规律的波动

网友H:
反激一般功率做不大,一般是100w以内。相对来说结构更加简单,成本更低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