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开关的关断漏电问题

楼主(2014-12-31):
各位大神,
   纠结该用模拟开关还是用继电器。模拟开关速度快,无抖动,超级长的寿命和可靠性。但就是关断的时候有点漏电。
   继电器优点就是不漏电,除非坏了。
   我的产品担心漏电,希望漏电是5nA一下。
   担心模拟开关在用的过程中,老化,温度效应等导致关断时漏电流增大。
   各位大神从理论上分析,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
   多谢啊!

网友A:
漏电5nA,模拟开关表示没压力。

老化变质的问题,多虑了吧?!
如果按这个逻辑,哪个器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呢?!

其实继电器也有漏电,不过比模拟开关还小。但积尘、受潮,你懂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漏电5nA,模拟开关表示没压力。

老化变质的问题,多虑了吧?!

多谢,
看了下ADG508的参数,常温下是没什么压力,可温度一升,那是压力超大啊,一下即就可能飙升到100nA了、

网友A:
建议你到AD网站去查,常温0.1nA,85度才2nA,多了去。。。

508,估计比较早期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确实是牛X的器件一堆。。。。多谢。
只是没找到光耦继电器,耐压有个60V的,关断电流小,导通电阻小的。。。。

网友B:
按你的要求,应用继电器来切换。

多谢,有光耦继电器确实能达到这个性能,就是温度效应差点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漏电5nA,模拟开关表示没压力。

老化变质的问题,多虑了吧?!

继电器也有全密封的啊,还是金属外壳的,体积很小。。

就是担心寿命问题,否则真是绝好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确实是牛X的器件一堆。。。。多谢。
只是没找到光耦继电器,耐压有个60V的,关断电流小,导通电阻小的。 ...

漏水不是给你找到了个 85度漏电非常小的 模拟开关了吗

你怎么还要找光耦继电器?

那个贵啊,用不起呢

网友E:
ADA508太老了,现在的工艺,模拟开关的漏电流都是0.1uA@25度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继电器也有全密封的啊,还是金属外壳的,体积很小。。

信号继电器寿命很长的,只要你触电电流够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信号继电器寿命很长的,只要你触电电流够小。

普通的TQ2-5V属于这种信号继电器类型么?
我看了下耐用次数也比较凑合啊。。。。
感谢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普通的TQ2-5V属于这种信号继电器类型么?
我看了下耐用次数也比较凑合啊。。。。
感谢! ...

是。
不过你还得看其他参数啊,接触电阻75毫欧,近30毫安的工作电流。还得考虑你的装置所需承受的振动强度。毕竟是机械的啊(俺知道是电磁继电器)。
还有开关频率。。。

汗,这些你都清楚,当俺说多了。。

网友F(2023-01-26):
最近我也在选这个类型的芯片

找了几天,可以看看TS3A4751,漏电流1nA,价格几块钱.

而且是4通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