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 用ASF跑SAMD21程序(11)AC比较器CALLBACK

楼主(2014-12-31):
上一篇是AC比较器不用回调函数实现的,这里用回调函数,在我看来回调函数就是一个不让你去写中断函数的机制。

首先ASF EXPLOER查下有AC模块点选在(CallbaCk)

其次打开快速指导的网页,

按照提示替换掉以前的函数。其实换完了就多了个void callback_function_ac(struct ac_module *const module_inst);

但有一点值得注意,网页指导可没有说明callback_status 这个变量是什么类型,编译后提示出错,我就想应该是8位的。

我就用了uint8_t型,没想到,编译通过了是不错,但不好用,我找了老半天程序。后来查到这个变量是bool型。

后来换成bool volatile callback_status = false;

程序就好用了。

程序运行的现象是我用一根导线直接接3.3V和COMP0第PA04脚则,灯亮了,我松开又灭了。

没产生比较时:

产生比较时:

以下是程序:

/**
* \file
*
* \brief Empty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
*
*/

/**
* \mainpage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doxygen documentation
*
* \par Empty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
*
* This is a bare minimum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.
*
* For documentation of the board, go \ref group_common_boards "here" for a link
* to the board-specific documentation.
*
* \par Content
*
* -# Include the ASF header files (through asf.h)
* -# Minimal main function that starts with a call to system_init()
* -# Basic usage of on-board LED and button
* -# "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" comment
*
*/

/*
* Include header files for all drivers that have been imported from
* Atmel Software Framework (ASF).
*/
#include <asf.h>
#include <stdio_serial.h>

bool volatile callback_status = false;

void configure_usart(void);
void configure_ac(void);
void configure_ac_channel(void);
void callback_function_ac(struct ac_module *const module_inst);
void configure_ac_callback(void);

struct usart_module usart_instance;

void configure_usart(void)
{
         struct usart_config config_usart;
         usart_get_config_defaults(&config_usart);
         config_usart.baudrate    = 9600;
         config_usart.mux_setting = EXT3_UART_SERCOM_MUX_SETTING;
         config_usart.pinmux_pad0 = EXT3_UART_SERCOM_PINMUX_PAD0;
         config_usart.pinmux_pad1 = EXT3_UART_SERCOM_PINMUX_PAD1;
         config_usart.pinmux_pad2 = EXT3_UART_SERCOM_PINMUX_PAD2;
         config_usart.pinmux_pad3 = EXT3_UART_SERCOM_PINMUX_PAD3;

         while (usart_init(&usart_instance, EXT3_UART_MODULE, &config_usart) != STATUS_OK)
          {    }
          stdio_serial_init(&usart_instance, EXT3_UART_MODULE, &config_usart);
          usart_enable(&usart_instance);
}

/* AC module software instance (must not go out of scope while in use) */
static struct ac_module ac_instance;
/* Comparator channel that will be used */
#define AC_COMPARATOR_CHANNEL AC_CHAN_CHANNEL_0
void configure_ac(void)
{
            /* Create a new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for the Analog Comparator settings     * and fill with the default module settings. */
                 struct ac_config config_ac;
                 ac_get_config_defaults(&config_ac);
                 /* Alter any Analog Comparator configuration settings here if required */
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and enable the Analog Comparator with the user settings */
                 ac_init(&ac_instance, AC, &config_ac);
}
void configure_ac_channel(void)
{
           /* Create a new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for the Analog Comparator channel     * settings and fill with the default module channel settings. */
             struct ac_chan_config config_ac_chan;
                 ac_chan_get_config_defaults(&config_ac_chan);
                /* Set the Analog Comparator channel configuration settings */
                 config_ac_chan.sample_mode         = AC_CHAN_MODE_SINGLE_SHOT;
                 config_ac_chan.positive_input      = AC_CHAN_POS_MUX_PIN0;
                 config_ac_chan.negative_input      = AC_CHAN_NEG_MUX_SCALED_VCC;
                 config_ac_chan.vcc_scale_factor    = 32;
                 config_ac_chan.interrupt_selection = AC_CHAN_INTERRUPT_SELECTION_END_OF_COMPARE;
                 /* Set up a pin as an AC channel input */
                 struct system_pinmux_config ac0_pin_conf;
                 system_pinmux_get_config_defaults(&ac0_pin_conf);
                 ac0_pin_conf.direction    = SYSTEM_PINMUX_PIN_DIR_INPUT;
                 ac0_pin_conf.mux_position = MUX_PA04B_AC_AIN0;
                 system_pinmux_pin_set_config(PIN_PA04B_AC_AIN0, &ac0_pin_conf);
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and enable the Analog Comparator channel with the user     * settings */
                 ac_chan_set_config(&ac_instance, AC_COMPARATOR_CHANNEL, &config_ac_chan);
                 ac_chan_enable(&ac_instance, AC_COMPARATOR_CHANNEL);
                 }
void callback_function_ac(struct ac_module *const module_inst)
{
        callback_status = true;
}
        void configure_ac_callback(vo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c_register_callback(&ac_instance, callback_function_ac, AC_CALLBACK_COMPARATOR_0);
                ac_enable_callback(&ac_instance, AC_CALLBACK_COMPARATOR_0);
        }

int main (void)
{
        system_init();
        configure_usart();
         configure_ac();
         configure_ac_channel();
         configure_ac_callback();
         ac_enable(&ac_instance);
        uint8_t string[] = "Hello World!\r\n";
        uint8_t mystring = 0x55;
        int i=30122121;
        long int i2 = 30122121;

        usart_write_buffer_wait(&usart_instance, string, sizeof(string));
        uint16_t temp;
        //while (true)
        //{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write_buffer_wait(&usart_instance, &mystring, sizeof(        mystring)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"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How are youj!!!! \r\n"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,%ld\n",i,i2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he size of uint8_t is  %d \r\n",sizeof(uint8_t)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he size of uint8_t is  %d \r\n",sizeof(uint16_t)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he size of uint8_t is  %d \r\n",sizeof(uint32_t)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he size of uint8_t is  %d \r\n",sizeof(uint64_t)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he size of uint8_t is  %d \r\n",sizeof(int8_t)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sart_read_wait(&usart_instance, &temp) == STATUS_OK)
        //        {            while (usart_write_wait(&usart_instance, temp) != STATUS_OK)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}
        //        }
        //}
           system_interrupt_enable_global();
          ac_chan_trigger_single_shot(&ac_instance, AC_COMPARATOR_CHANNEL);
          uint8_t last_comparison = AC_CHAN_STATUS_UNKNOWN;
         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(LED_0_PIN, false);
          while (true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allback_status == tru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(LED_0_PIN, tr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st_comparison = ac_chan_get_status(&ac_instance,AC_COMPARATOR_CHANNE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while (last_comparison & AC_CHAN_STATUS_UNKNOW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(LED_0_PIN, (last_comparison & AC_CHAN_STATUS_NEG_ABOVE_POS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back_status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_chan_trigger_single_shot(&ac_instance, AC_COMPARATOR_CHANNE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