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,100mA电源开关控制选 晶体管,还是MOS管?

楼主(2015-01-01):
哪个漏电流小?
一般常用哪些型号?

网友A:
作电源控制用的管子,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压降问题。

一般地,MOS管在很多方面优于晶体管。

网友B:
此处当然用MOS,压降小。

楼主:
谢谢老师,一般常用哪些型号?

网友C:
低压下还是用MOS管为佳,P沟道的SI2301在这方面就很常用。如果需要N沟道的,可用SI2302。

网友D:
选MOS吧,TI也有专门的高边开关,内部结构也是MOS管;

网友E:
P沟道  IRLML6402  即可  电流大的话AO341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