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
关于摄像头接口的问题

楼主:
版主,在浏览帖子过程中看到以下说法:
“CSI是通用并行接口,而MIPI是串行差分接口。”
在开发板上也可以看到两种接口的原理图设计。

但是有个问题,摄像头接口并口的叫 DVp接口,也就是开发板上的CSI连接方式,但CSI是MIPI下的一个标准,针对摄像头的标准。以下是来自网上的介绍:

MIPI (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)是2003年由ARM, Nokia, ST ,TI等公司成立的一个联盟,目的是把手机内部的接口如摄像头、显示屏接口、射频/基带接口等标准化,从而减少手机设计的复杂程度和增加设计灵活性。MIPI联盟下面有不同的WorkGroup,分别定义了一系列的手机内部接口标准,比如摄像头接口CSI、

由以上产生的疑问:
1、CSI是MIPI下的一个标准,是串行差分接口方式。而开发板上的叫法是把CSI做为串行和MIPI并行区分。是否概念上的问题?

2、在驱动中体现两中接口的问题。通过内核代码发现是对两种接口的初始化分别进行。至于上层的驱动程序好像没有区分。我猜想是在物理层上已经屏蔽两种接口,而到了驱动层上的V4L2内核子系统就不进行区分了。是不是这样?

谢谢解答!

网友A(2015-01-09):
楼主你好,你帖子中提到的你看到的帖中的那个内容,是我们开发板上的camera连接方式。当然我们CPU上的IPU的CSI接口可以接并口camera也是可以接MIPI CSI-2的。这不能断章来看的。

网友A:
这里你也可以看到,这个是关于视频输入接口连接的。

楼主:
明白了,结帖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明白了,结帖

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~~

网友B(2016-11-18):
引用 网友A:
这里你也可以看到,这个是关于视频输入接口连接的。

你好,请问imx6可以接模拟摄像头吗,可以在并口上接一个视频编码器么,如果可行的话freescale 有相应的视频编码器可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