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MCU引脚的第1 ,2,3,4功能怎确定的。

楼主(2015-01-01):
430MCU有些引脚下有好几种功能 选用那一种功能是通过PXSEL1 PXSEL0 来确定的。
例:如下引脚。

P2.0有6个功能啊??
那一个是第一功能,那一个是第二功能啊?

还有啊!UCA0MCTLW 是波特率修正吧?怎样配置的?

有没有MSP430详细的书籍啊!我买了三本了,都是介绍些基本功能。例如上述问题,都没有介绍的。

谢谢!!

网友A:
端口的具体配置请查看相关芯片的数据手册(data sheet)的Input/Output Schematics,在data sheet的最后部分,有功能配置的详细说明。
截图有个例子,MSP430F5438的、

网友B:
msp430的IO默认的都是普通IO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