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大家觉得模拟的SPI和硬件SPI哪个速度比较快啊

楼主(2015-01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肯定是硬件

网友B:
一般来讲,硬件。。。
非一般情况正没想到,不过硬件接口经常会碰到与外围器件的时序问题等等,挺头疼的
如果不是很确认时序是否OK,在速度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情况下,IO模拟不会让你失望

网友C:
一般硬件

网友D:
硬件当然是首选,
软件模拟,主要是用在那些比较廉洁的芯片上,
没有硬件SPI,但必须要用时才考虑的!

网友E:
如果IC有硬件SPI资源,肯定是硬件SPI要比软件SPI快的。。

网友F:
硬件可靠并占用mcu资源少

网友G:
硬件快呀,ST的有DMA,可以半自动了,只是兼容性没有软件的好

网友H:
大部分都是硬件SPI快;

网友I:
硬件没有软件快,那要硬件就不必要了。

网友J:
我认为硬件和软件应该是一样的速度,硬件快也相差不大,因为它同样需要用到系统的时钟,但软件语句要简洁,我一直用软件模拟,硬件的没用到过

网友K:
一般情况下是硬件SPI快。
但是,如果SPI时钟可变,并且用了最慢的一档,则就可能比软件模拟的慢了,还慢了很多。。。

网友L:
硬件的快,软件模拟的,写不出那么高的速度。

网友M:
硬件快,刚试过,输出0xaa,软件模拟时mosi输出是45khz,硬件SPI2分频0输出是20Mhz,基于ucos,任务优先级设为最高,也可能我软件没优化好才这么低。

不知为什么,sck没波形,分频比为0时MOSI输出用虚拟示波器看波形不是很好,一段长一段短,分频比为8时,频率2Mhz,波形很好。无论怎么玩,SCK(PB13)波形一直是低。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?用的原子哥的例程的函数,没有改变就移植到ucOS了,芯片STM32F103zet6。

网友N:
模拟的移植性好

网友O:
在相同的系统时钟情况下,硬件的要比软件快很多,而且程序简单,占用CPU资源少。软件模拟的优势只在于灵活操作时序

网友K:
引用 网友M:
硬件快,刚试过,输出0xaa,软件模拟时mosi输出是45khz,硬件SPI2分频0输出是20Mhz,基于ucos,任务优先级 ...

你的软件模拟SPI这么慢?什么MCU啊?

我用STC的15系列模拟SPI,跑24MHZ,也能到2.4M(汇编)或2.2M(C语言)。
用STM32F103系列,模拟SPI能到4M多。。。

网友P:
应该硬件好,可以用中断。

网友Q:
关键是你用来干啥,应用为王

网友R:
这还用说么,硬件的快呗

网友M:
引用 网友K:
你的软件模拟SPI这么慢?什么MCU啊?

我用STC的15系列模拟SPI,跑24MHZ,也能到2.4M(汇编)或2.2M(C语 ...

STM32F103ZET6,可能是我在ucOS下模拟的,被系统任务抢占了,最大可能是我软件没优化好...50Mhz的IO速度,推挽输出

网友S:
硬件比较快,但是软件模拟比较灵活。

网友T:
引用 网友K:
你的软件模拟SPI这么慢?什么MCU啊?

我用STC的15系列模拟SPI,跑24MHZ,也能到2.4M(汇编)或2.2M(C语 ...

你这个STM32F103模拟的这么慢,我用C8051F340模拟的还能跑到6M多。

网友U(2015-08-09):
硬件,很明显

网友V(2019-06-27):
引用 网友M:
硬件快,刚试过,输出0xaa,软件模拟时mosi输出是45khz,硬件SPI2分频0输出是20Mhz,基于ucos,任务优先级 ...

原子哥就是mcu界的神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