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
三极管封装连接

楼主(2015-01-01):
在使用三极管的时候,按照top view的图中,看到三极管的栅极、源级和漏级所对应的引脚,但在使用的时候(参看原理图和PCB图)实际原件按照对应封装对应引脚连入电路,当G和S极调换连接时,电路才会稳定,而按照封装对应引脚连接反而使电路不稳定(如图中圈出的绿色线方式正确连接)。会不会封装图有错误呢?在网上查用万用表测试区分电极,测试了也分不出各个电极,很是郁闷!换新的三极管按照网上的步骤也测不出电极??求解呀???附上三极管的手册

top  (32.73 KB )

网友A:
我就晕呢

那是mosfet

网友B:
是你的PCB库跟SCH库对不上吧。。。。

网友C:
手册没问题。

这PCB画的,自动布线吗?

网友D:
楼主最好描述下这部分电路的基本功能。。让别人去猜可不是好事。
你到底想做什么呢?
从原理图上来看(看不全),MOSFET貌似只做开关(没看到反馈路径)。比较纳闷源极对地接的电阻是干嘛的。

这PCB画的····
就这么一小块,俺估计至少能找出10~20处问题。。

网友E:
手册肯定是正确的,特别是大公司的资料,不可能连引脚顺序都是错的。按楼主PCB画的质量看,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可能性最大。

网友C:
板子极可能有问题,

板上的标志“ADA4007”,根本没有这个型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板子极可能有问题,

板上的标志“ADA4007”,根本没有这个型号。

这是运放呀,肯定是有这个型号的,而且这是我申请的样片,但我的问题是关于三极管的,跟这个部分也没有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就晕呢

那是mosfet

so 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最好描述下这部分电路的基本功能。。让别人去猜可不是好事。
你到底想做什么呢?
从原理图上来看(看不 ...

第一次自己做的板子,而且自学,见谅啊!:P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最好描述下这部分电路的基本功能。。让别人去猜可不是好事。
你到底想做什么呢?
从原理图上来看(看不 ...

能不能指点一二??: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你的PCB库跟SCH库对不上吧。。。。

是的,后来发现不对,之后把原来的线路弄断,之后外接导线试了一下,按照正确引脚接上,但正确的接法反而使整个电路出现问题,不稳定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后来发现不对,之后把原来的线路弄断,之后外接导线试了一下,按照正确引脚接上,但正确的接法反而 ...

不稳定也许是你的电路本来就有问题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“当G和S极调换连接时,电路才会稳定”,可能是你的板子画错了。Q1的原理图器件和PCB器件的标准映射关系为:将原理图的Q1引脚标号显示出来(双击Q1元器件,选中Show Pins),正确的对应关系为1-G、2-S、3-D(逆时针);将PCB切换到Bottom Layer层同时Flipped(翻转)下,在此视图下放大,Q1引脚的正确封装为1-G、2-S、3-D(逆时针,和datasheet的封装保持一致即可)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o ??

what?

网友G:
mos管应该是做开关用吧,但是那个s极的对地电阻不知道放那干啥用;
假如你的D极接的是电源,mos管导通后会在此电阻上产生一个电压,此时GS电压就会变小,影响mos管的导通;
不知道楼主此电阻的用处;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“当G和S极调换连接时,电路才会稳定”,可能是你的板子画错了。Q1的原理图器件和PCB器件的标准映射关系为 ...

这个我已经改好了。但现在的问题是,我之前的板子已经做出来了,想先试一下,就在原来错误的电路基础上,把板子上的线割断了,之后再按照正确引脚连接外接导线,但是反而按照正确引脚在外连接的使电路不稳定,之前所画的错误的反而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mos管应该是做开关用吧,但是那个s极的对地电阻不知道放那干啥用;
假如你的D极接的是电源,mos管导通后会 ...

就是用来调整漏级电流的呀,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控制漏级那边的电流到我想要的大小,这样不对吗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就是用来调整漏级电流的呀,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控制漏级那边的电流到我想要的大小,这样不对吗? ...

把这个电阻放到漏极端,s极直接接地;对地接电阻会影响mos的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