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51单片机的PC

楼主(2015-01-01):
请问51单片机的PC(程序计数器)实现自动加1是以多少时间为间隔的,是一个机器周期加1吗?还是根据不同的代码而有不同的时间间隔?

网友A:
PC跟指令代码相关,不同的指令有不同的机器周期,不过大部分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。

网友B:
楼主应该转而研究,PC在哪些情况下会自动加1

网友C:
不同的指令执行的时间不同,所以间隔也是不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