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对于低速采样信号做小波分析,用哪个芯片好啊

楼主(2015-01-01):
采样的信号是每10ms一次,同时采样4路。
请教,对于低速采样信号做小波分析,用哪个芯片好啊
1)最好不是BGA封装的、管脚小的芯片;
2)价格不重要,关键是能用C编程,以及管脚少的芯片。

谢谢!

网友A:
c2000的产品

网友B:
一般的ADC都可以满足  重点是你看看采集精度  多少位能满足
还有功耗
C2000里面12位的比较多   低功耗的话可以考虑C55X

楼主:
一般的ADC都可以满足。C2000里面12位的比较多   低功耗的话可以考虑C55X

感谢版主回复。传感器输出就是数字量(SPI输出)。
那么 C2000与C55X,低速情况下哪个开发难度低点,焊接工艺容易点?
或者说,C2000与C55X,哪个处理小波分析容易点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