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开发5509用什么仿真器?

楼主(2015-01-01):
如题,请教开发TMS320VC5509用什么仿真器?
谢谢!

网友A:
XDS100V2

网友B:
560仿真器

网友C:
这个应该除了xds100外  好多都可以吧
如果决定长期使用   建议买个好的吧

楼主:
如果决定长期使用   建议买个好的吧

能否介绍一款1000元以内的。:)

网友D:
XDS100不可以吗?我就用的XDS100

网友E:
楼主最后选用的是哪一款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XDS100不可以吗?我就用的XDS100

XDS100V1或XDS100V2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F:
seed560的仿真器

网友F:
或者100v3

网友G:
我能告你我买的XDS100V2就一百多块钱吗?

网友C(2015-01-31):
引用 网友G:
我能告你我买的XDS100V2就一百多块钱吗?

曾经买过XDS100好像100多   V2就不知道了

网友G:
TMS320C5509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