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IAR堆栈溢出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'CSTACK'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

楼主(2015-01-01):
   用IAR编译的程序,第一次把程序下进STM32里后,不运行,但是复位后就能运行,或者掉电再上电也能运行。为什么把程序第一次下进STM32不运行?

BOOT1=0  BOOT0=0  从用户闪存启动,正常的工作模式。

    IAR中在的linker 中作如下设置
stm32f10x_flash.icf 对应生成的代码放在内部 flash 中运行

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?

网友A:
应该是仿真器问题吧

网友B:
这里打勾了没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打勾了没有?

Run to main  打上钩了。就是第一下进程序后,不能运行,要复位或者断电再上电就能运行了。另外,和我加入UCOSiii没关系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仿真器问题吧

我觉得不像是仿真器的问题,不知道那儿没设置对,哎,怎么个整呀!

网友C:
应该是哪里设置问题;
用KEIL也一样的;

软件的仿真器设置部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哪里设置问题;
用KEIL也一样的;

我先说下现象,把程序第一次下进CPU没运行,复位后或重新上电正常运行,太奇怪了!

  在IAR的debugger方式下,出现一个报警
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'CSTACK' (currently 0x20000E20)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(0x20001C18 to 0x20002018)
查了些资料,说是堆栈溢出,我就开了一个任务,点亮LED灯,用的是CPU的PC3、PC4、PC5引脚。

一步一步跟踪调试,发现问题就出在任务切换的时候,在空闲任务void  OS_IdleTask (void *p_arg)   ,在这个函数里死循环。

为什么复位后就能正常运行了,哎 。。。

网友D:
设置选项中有一个 Reset and Run,打勾选中后保持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设置选项中有一个 Reset and Run,打勾选中后保持即可。

我用的IAR编译的,里面没有Reset and Run这项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IAR编译的,里面没有Reset and Run这项

KEIL下载设置中有但不清楚IAR,还有就是BOOT0,B00T1接高度电平的问题, 刚开始接触STM32时遇到过这个问题,但年代久远忘记了。

楼主:
RE: IAR编译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'CSTACK'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

引用 网友D:
KEIL下载设置中有但不清楚IAR,还有就是BOOT0,B00T1接高度电平的问题, 刚开始接触STM32时遇到过这个问 ...

我的问题应该和BOOT0,B00T1的设置没关系,现在我发现问题是这个
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'CSTACK' (currently 0x20000E20)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(0x20001C18 to 0x20002018)

一步一步跟踪调试,发现问题就出在任务切换的时候,在空闲任务void  OS_IdleTask (void *p_arg)   ,在这个函数里死循环

楼主:
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'CSTACK' (currently 0x20000E20)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(0x20001C18 to 0x20002018)
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?

网友E:
应用程序启动时要有一个堆栈,不管是裸机,还是基于uCOS,,那就是CSTACK堆栈uCOS-III运行起来后,每个任务有自己的堆栈,所以,当任务运行的时候,IAR编译器会识别到堆栈指针不在CSTACK之内,所以会报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'CSTACK' (currently 0x20007A1C)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(0x20008B88 to 0x20009B88) 这个不是问题,是正常的,,当然,uCOS-III官方移植中,中断堆栈也是独立的,专门用于处理中断,这个好处就是:每个任务堆栈不必考虑中断嵌套层数,从而不用为中断嵌套增加堆栈大小。所以执行中断程序时,也会报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'CSTACK' (currently 0x20007A1C)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(0x20008B88 to 0x20009B88) CSTACK只是在系统启动时使用,之后就没用了,,所以可以配置的小一点,一面造成太大的浪费。。至于你程序的问题,,应该是其他原因导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应用程序启动时要有一个堆栈,不管是裸机,还是基于uCOS,,那就是CSTACK堆栈uCOS-III运行起来后,每个任务 ...

先说下程序现象,用IAR编译的程序,第一次把程序下进STM32里后,不运行,但是复位后就能运行,或者掉电再上电也能运行。为什么把程序第一次下进STM32不运行?

一步一步跟踪调试,发现问题就出在任务切换的时候,在空闲任务void  OS_IdleTask (void *p_arg)   ,移植在这个函数里死循环

我在430里面也遇到这个问题,将栈申请到很大好像也不对,但是脱机跑好像有没有问题,很诡异

网友F(2016-02-29):
我刚刚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现在解决了,楼主试试project/options/runtime checking/debugger/download里面的use flash loader打勾试试

网友(2016-12-16):
我现在也遇到了这种问题,下载下来直接运行没事,就是在进行仿真调试的时候会出现栈溢出。楼主解决了吗?麻烦给我说一下吧

网友G(2018-08-14):
遇到同样问题+1;

不过我是所有栈都说溢出,恳请高手指导

网友H(2019-08-26):
我换了一个烧录器就可以了   估计是接线错误  还没查清楚

网友I:
程序下进去就需要复位动作的啊

网友J:
OS有自己的栈管理,那个信息可以无视。

网友K(2022-04-18):
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