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这个CPLD片子的输出信号问题。

楼主(2015-01-01):
最近在做光电编码器计数的设计,用lattice 的CPLD芯片ispLSI1016E,但是用示波器查看输出信号波形时,发现电平幅度不一,大部分是标准高电平输出3.6V(程序设置输出每个高电平信号宽度1.75μS),但有一部分示波器采样信号波形是其他幅度:0、8V\1.2V\1.6V\2.4V等,如图所示,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?或者这是为什么呢?(我的CPLD输出端没有上拉,是直接输出给后级计数器的。)

所以问题是:1. 这些其他电平是噪声干扰还是高电平(只是电平幅度不够的高电平)?
           2.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,是不用的管脚配置问题吗?

弄了好几天也没解决,郁闷中假期都过不好了,大家快帮帮小弟吧,谢啦

另外祝大家节日快乐,新的一年顺顺利利!

网友A:
貌似示波器不好,或者没用好,

信号太窄,在上升沿采到的数值,当然不满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示波器不好,或者没用好,

信号太窄,在上升沿采到的数值,当然不满幅。

上面图片是用的200ms档位,后来用100μs或500μs能抓到的脉冲比较少,
输出每个脉冲周期宽度1.75μs确实比较窄,我用这个100MHz示波器测试其他板子输出脉宽75μs的信号就没这个问题

你的意思是用个高带宽的好示波器在试试?

楼主:
自己顶!
大家新年快乐!

楼主:
自己顶,期待高人来解答!

网友A:
现在我确定:
不同幅值是因为测试不合理的原因,是假象。
信号窄,时间跨度大,示波器不但带宽要高,存储深度也要大。

你做个测试程序:脉宽不变,但重复周期改为5us或者10us,就可以看清了。

网友B:
加大脉冲宽度测量看看,感觉示波器本身问题的概率比较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我确定:
不同幅值是因为测试不合理的原因,是假象。
信号窄,时间跨度大,示波器不但带宽要高,存储 ...

玄德兄正解!

下午在实验室换了个500MHZ示波器看了一下, 示波器设置50ms或者100ms看CPLD输出信号还是幅值不同,看另外一个板子单片机输出75μs的高电平信号,大部分是5V高电平偶尔出现低电平(但那个板子是在产品上工作正常的),然后用把示波器打到200μs\100μs\40μs查看,捕捉到的信号就都是正常的,所以说明 用示波器测试信号时要根据脉宽调整水平时间档,如果脉宽窄频率高,时间档调太大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现象,

然后百度后得到了这样的信息“在使用示波器时,当时基过大,采样点就很稀疏,波形还原的不完全,因此你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失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