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奇偶校验错误的解决方法(2)

楼主(2015-01-01):
MEGA16  手册第152页
说出现校验错误的时候,UPE将会置位,这一位一直有效直到接受缓冲器(UDR)被读取。

那是等被读取就好了?错误就没有了?
对于楼下的回答我做了一些修改,就是红色字体部分,就是请求重新发送不知道怎么操作了?
请各位大侠帮忙补充完整的工业程序

对于侦错误 和 数据溢出错误是不是也和校验错误一样处理?
#include "iom16v.h"
#include "macros.h"

//波特率,晶振
#define BAUD 19200
#define FXTAL 12000000

//串口接收完毕中断触发声明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_Received_Ir:12

//变量定义:接收缓冲变量,接收标志位
unsigned char RX_Buffer=0x00,RX_Flag=0;

//函数声明
void USART_Send(unsigned char);

//串口IO初始化函数
void USART_IO_Init()
{
                DDRD|=BIT(PD1); //PD1:TX为输出状态
}

//串口初始化函数
void USART_Init()
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;

                USART_IO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IO初始化函数调用

                UCSRA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控制器A清零
                UCSRB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控制器B清零
                UCSRC|=BIT(URSEL)|BIT(UCSZ1)|BIT(UCSZ0)|BIT(UPM1);        //选择USCRC,异步操作,一个奇偶检验位,1个停止位,八位数据

                Temp=(FXTAL/BAUD/16)-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求出9600波特率的赋值
                UBRRH=((Temp>>8)&0x00ff);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寄存器高八位赋值
                UBRRL=(Temp&0x00f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寄存器低八位赋值

                //UBRR=71;        //从手册中直接取得赋值,9600kbps

                UCSRB|=BIT(TXEN)|BIT(RXEN)|BIT(RXCIE);        //发送使能,接收使能,接收完毕中断使能
                SREG|=BIT(7);                //全局中断使能
}

//主函数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      USART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X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(RX_Buff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//串口发送函数
void USART_Send(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(UCSRA&(BIT(UDRE))));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寄存器UDR是否为空?
                UDR=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DR赋值
                while(!(UCSRA&(BIT(TXC))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是否已经发送完毕?
                UCSRA|=BIT(TX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完毕标志位
}

//串口接收完毕中断函数
void USART_Received_Ir(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SRB&=~BIT(RXCIE);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完毕中断不使能

       if(UCSRA|BIT(PE))//如果有奇偶校验错误出现(PE置位)  这里UCSRA之前全部设置为0,所以用或的关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UCSRA|=BIT(UDRE);
//清空数据寄存器
            //请求重新发送?这怎么操作?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RX_Buffer=U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UDR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RX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标志位置一
                UCSRB|=BIT(RXCIE);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完毕中断使能
        }

网友A:
既然出现错误,读取不会使错误消失,程序肯定要处理这样的错误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出现错误,读取不会使错误消失,程序肯定要处理这样的错误...

怎么处理呢?

网友B:
请求重发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处理呢?

清除接收缓存区并请求重发数据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清除接收缓存区并请求重发数据...

if(UCSRA|BIT(PE))//如果有奇偶校验错误出现(PE置位)  这里UCSRA之前全部设置为0,所以用或的关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UCSRA|=BIT(UDRE);//清空数据寄存器
            //请求重新发送?这怎么操作?
            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if(UCSRA|BIT(PE))//如果有奇偶校验错误出现(PE置位)  这里UCSRA之前全部设置为0,所以用或的关系
    ...

这个不是固定的,与你使用的通信协议有关,如果协议需要重发时通过应答告诉对方需重发数据,不需重发时直接继续等待对方重发,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