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温湿度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如何存到stm32内部flash

楼主(2015-01-01):
sht11温湿度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如何存到stm32f103的内部flash中

楼主:
如何将温湿度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先存入数组 在存入stm32内部flash中

网友A:
1、定义一个数组,采集的时候将数据放到数组里;
2、参考STM32的读写内部FLASH;

网友B:
这步骤的关键就是怎样读写片内FLASH。
看例程吧。

网友C:
两步
第一读取数据,看手册写代码,或者找例程
第二写flash,官方有例程,so easy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如何将温湿度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先存入数组 在存入stm32内部flash中

stm32 内部flash的每一页有2k 将采集的数据存入数组 那该如何定义这个数组 还有小数点后的数据该怎么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两步
第一读取数据,看手册写代码,或者找例程
第二写flash,官方有例程,so easy。 ...

stm32 内部flash的每一页有2k 将采集的数据存入数组 那该如何定义这个数组 还有小数点后的数据该怎么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步骤的关键就是怎样读写片内FLASH。
看例程吧。

我现在最主要的是如何定义这个数组  数组该是多大另外stm32 内部flash的每一页有2k 将采集的数据存入数组 那该如何定义这个数组 还有小数点后的数据该怎么存

网友B:
温度,小数点后面最多就一位、两位,你索性乘以十或者一百,存整数。解释的时候再倒回去。

湿度,不了解什么样的数据,不会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