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定时器的频率怎么设定呀?怎么做计数器使用

楼主(2015-01-01):
定时器的频率怎么设定呀?怎么做计数器使用,

比如我想让计数器1微妙加1  ,加到最大值该怎么设置计数器的预分频和重装值呢?

网友A:
用STM32的32位定时器;
如果系统时钟是72M的话,72M分频,参考官方的STM32定时器初始化程序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