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MS320F2812的电源内阻问题

楼主(2015-01-02):
我现在使用的是TMS320F2812,运行一段时间以后,发现,3.3V 和 1.8V的电源内阻会变小,有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小。 用万用表的短路测试档测试会发现,运行前大约300多欧姆,运行一段时间以后,会非常小,小到几十欧姆,甚至几欧姆,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吗?请解答,谢谢

网友A:
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在芯片工作后温度还没降下来时
测到的电阻就比平时小很多
不知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在芯片工作后温度还没降下来时
测到的电阻就比平时小很多
不知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...

嗯嗯,版主,真牛,被你说对了。确实是这样。运行一段时间后,温度高,断电后,马上测,就会发现电源内阻要变小,但正常的话,也不应该低于几十欧姆。后来,我猜想会不会IO口在程序中设置错了,比如,不小心把输入设置成输出,导致外围出现问题。然后把程序修改成一个最简单的跑马灯程序后,运行很长时间,发现,问题解决了。所以,我猜想,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。现在硬件跑起来,貌似还正常。谢谢版主的回答,万分感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嗯,版主,真牛,被你说对了。确实是这样。运行一段时间后,温度高,断电后,马上测,就会发现电源内阻 ...

这些东西遇到过了   就见得多了
IO输入输出设置错了没关系   害怕的是对IO口设置为输出   但是IO口接到了地或者低电压上
或者灌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些东西遇到过了   就见得多了
IO输入输出设置错了没关系   害怕的是对IO口设置为输出   但是IO口接到 ...

没错。还想请教版主一个问题,现在用F2812,总感觉还没有彻底掌握,想了想,现在用的都是C,有没有C中,嵌入汇编的例子,官网有没有汇编的代码?比如,对于对于时间比较敏感的中断中,采用汇编来编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