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不清楚。删除了事

楼主(2015-01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一般的运放都可以吧,采用同相放大电路,增加输入阻抗

网友B:
运放输入脚应该也有电阻吧,取10K以上,同时在运放的电源脚也可以串接个100Ω~1K的电阻,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

网友C:
不会吧,要限幅的

网友D:
还真没见过这样的运放。不如考虑给运放维持一个工作电压,运放电流又不大。或者用模拟开关断开?

网友E:
那就用管子钳位吧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