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接口-信号链]
这二极管的作用与型号

楼主(2015-01-02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哦,这三个二极管?

网友A:
搜“USB接口保护”,型号很多。
或者去TI、ONSEMI、NXP这些公司的网站找。

网友B:
USB端口用总线保护TVS阵列,很多都封装在一个元件中方便使用。
可以参考类似Littlefuse的Low Capacitance ESD Protection产品,USB上用,最好别用普通的TVS管,因为结电容不能太大,不然影响通讯。
类似下面这类器件:
http://www.littelfuse.cn/products/tvs-diode-arrays/general-purpose-esd-protection.aspx

网友C:
ESD保护二极管;
还要高速的;
比如NXP的PRTR5VU2RX;

网友D:
同意,又要保护USB,还要保证通讯

网友E:
usb有时会热拔插,防止浪涌的

网友F:
ESD 保护二极管/ TVS 管. 我经常使用那个双管 NUP2105L

网友G:
静电防护的TVS管的。

网友H:
静电防护的TVS管的,也防雷电的,只是防护等级比较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