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源硬件] 蓝牙小车

楼主(2015-01-02):
方案为 AT89S52+H桥+HC-05 蓝牙主从一体模块,用自写的安卓app连接,正准备DIY个带摇杆的遥控器玩玩
闲话少叙,上代码~~
前者为51车体,后者为android源码,视频链接在3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厉害!

见笑,平时爱捣鼓

网友B(2015-02-02):
HC-05 蓝牙主从一体模块的资料可以给出来吗?

楼主:
你可以参考下,这个模块很常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C-05 蓝牙主从一体模块的资料可以给出来吗?

见8楼资料

网友C:
牛瓣啊,都是自个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牛瓣啊,都是自个做的

呵呵,弄个遥控车的梦实现了。。

楼主(2015-03-27):
大家都来DIY啊~~:)

网友D:
非常不错,DIY精神很强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非常不错,DIY精神很强大!

:handshake:)

网友E:
我也有想过做蓝牙小车,不过我想的是用手机的重力传感器控制小车,不过现在开没动手。向楼主学习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有想过做蓝牙小车,不过我想的是用手机的重力传感器控制小车,不过现在开没动手。向楼主学习学习 ...

过程不算难,获取姿态数据时,安卓里有固定的类,可直接调用得到数值,反而是之后的数据处理过程很关键,
楼主加油,随时交流啊~~

网友F:
膜拜下  表示现在啥都没看懂的  想自己弄个但是怕自己弄不明白.......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膜拜下  表示现在啥都没看懂的  想自己弄个但是怕自己弄不明白..............

就是在捣鼓中明白的,不折腾的话,就会永远不明白或是理解不深刻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就是在捣鼓中明白的,不折腾的话,就会永远不明白或是理解不深刻

我擦   大神求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擦   大神求带!

先弄个小车玩玩吧,有问题可以来坛子大家一起探讨

网友G(2015-05-11):
小车轮子看上去非常不错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威武啊 创意挡也挡不住

:)

网友I:
这个确实比较原始。哈哈,不过比较有创意的。

网友J:
厉害,有空我也学学做一辆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厉害,有空我也学学做一辆

加油!

网友K(2015-06-10):
想起以前在学校参加智能车比赛的时候,也做过。用的是无线串口,主要都是PWM的控制,不过学校的那车动力牛叉啊.... 现在用蓝牙是个好想法,手机控制一下,硬件用cc2540去做,也行得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想起以前在学校参加智能车比赛的时候,也做过。用的是无线串口,主要都是PWM的控制,不过学校的那车动力牛 ...

当时的资料方便上传吗,大家一起学习下,谢谢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当时的资料方便上传吗,大家一起学习下,谢谢

没啥资料,原理挺简单的。两个PWM控制,一个电机,一个转向舵机。一个通信,一个小协议,木有了。现在蓝牙4.0搞出来了用蓝牙做APP控制更好。其实这种遥控车做做意思不大,可以再加个摄像头模块,无线收发找个距离远的,蓝牙恐怕不行,控制器端可以接收显示车的实时画面,这个有意思多了。或者做做智能识别路径的智能小车也不错。你可以看看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的视频,那种也很有意思。

网友L(2018-08-27):
你好,有原理图吗

楼主:
基本原理就是串口控制蓝牙模块,2个或4个IO控制H桥,就这些了
可以自由发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