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的小方块是什么意思,新手上路,求解,多谢啦。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1-02):
两块板之间的插接件端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块板之间的插接件端子?

中间的那个可以理解,那上下两个怎么解释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est Point?

可能是来接外接端子的,用于测试或其他用途。

网友C:
可能是测试点。

网友D:
这个就是接插件的端子

网友E:
画得这么奇葩,
鬼知道是什么玩意!
找个班子对照一下不就行了!

网友F:
楼主的图哪儿来的就去哪儿找啊···EDA软件里看那个东西的属性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就是接插件的端子

对,是这个东西,多谢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测试点。

嗯哪,是用来测试的,多谢了啊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对,是这个东西,多谢了啊

不客气,大家共同学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