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程序编译时数据超出,怎么办

楼主(2015-01-02):
论坛的兄弟们,我最近在编译程序时,遇到了错误,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对策
#error clnk Debug\dblj3s.lkf:1 segments .const (0x8080-0x8287) and .const (0x8000-0x8084) overlap
截图如下:

1:产生编译错误的过程
我添加了2个变量,并在函数中使用,结果就编译不过了
unsigned long s_Time2_OverFlowCntForVehicleSpeed ;
unsigned long s_Time2_OverFlowCntForEngineSpeed ;

2:我目前采取的措施
我将一些定义的一些变量初始化=0 去掉,
如原先是 unsigned short spd_eng_frq = 0;
现在是 unsigned short spd_eng_frq;

同时将一些不用的全局变量去掉,但是编译结果还是一样,望论坛的兄弟们帮忙一下,谢谢

3:单片机 STM8S105C6
     编译环境 ST visual Develop

网友A:
查了一下105,flash起始地址0x0080000x00ffff   寄存器起始地址0x005000--0x007f9f
不知道你这中间的代码是怎么重叠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了一下105,flash起始地址0x0080000x00ffff   寄存器起始地址0x005000--0x007f9f
不知道你这中间的代码是 ...

我也很郁闷呀,这是多定义了2个变量,在中断函数中用到,就出错了

网友B:
去看看map文件把

楼主:
我目前将中断中的程序写成i一个函数,中断调用,目前能编译过。终端中直接写程序和调用函数,怎么会有不同的编译效果

网友C:
那用IAR试下吧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用IAR试下吧;

目前条件不允许啊,公司都是用 ST visual Develop 的:)

网友D:
看的不是很明白呢,希望有人能帮到楼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的不是很明白呢,希望有人能帮到楼主

谢谢兄弟们的指导。问题已经解决。定义的的2个变量比较大,我在中断中直接运算,估计导致重入,编译报错。因此中断直接调用函数,这个问题就不在出现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兄弟们的指导。问题已经解决。定义的的2个变量比较大,我在中断中直接运算,估计导致重入,编译报错 ...

解决就好啊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