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d文件问题

楼主(2015-01-02):
刚接触C2000 mcu,发现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。为什么要cmd文件。TI为什么要这样搞。内存分配为什么还好用户自己分配?本身是要集中精力写算法的。

可是现在又冒出个cmd文件。岂不是很烦人?TI不能自己把内存分配这个工作做好吗,开放给用户干什么,刚接触这个懂得的朋友介绍下。

还有什么gel文件。bios文件。都让人头大。

之前搞STM32也没这么复杂啊。

网友A:
可以使用TI例程中的cmd,一般应用都适用。
cmd相对来说比较复杂,但如果对内部存储有特殊要求,也提供了一个个性化使用的途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使用TI例程中的cmd,一般应用都适用。
cmd相对来说比较复杂,但如果对内部存储有特殊要求,也 ...

一般应用都适用?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在RAM中在线仿真没有问题,下载到flash中单独离线运行就不行了。

我测试的是一个ADC_SOC的例程。搞不明白怎么回事,查了资料说是CMD文件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一般应用都适用?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在RAM中在线仿真没有问题,下载到flash中单独离线运行就不行了 ...

:L
有什么问题楼主可以发到论坛来,大家一起来探讨

网友B:
下载要换CMD文件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一般应用都适用?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在RAM中在线仿真没有问题,下载到flash中单独离线运行就不行了 ...

用了1年多,发现CMD文件最大的用处就是可以让程序在RAM中运行,这样不需要烧录时间,断点也可以设置很多个,对小程序调试是很方便的。
您说的这个问题,可能就是CMD文件将代码放到RAM中了,有没觉得烧录几乎不花时间?一些TI的例程有配两个CMD文件,在项目文件夹上右键,点击 build configuration --  set active ,看看菜单下是否有两个子项,其中一个带后缀 ram,一个带flash,构选哪个flash。
这个东西确实很头疼,刚开始搞就折腾,后来搞CLA双核,也折腾很久,慢慢来,我现在依然不是很清楚,反正都是用例子捣鼓出来的,一知半解,能用就行

网友D:
说明楼主刚接触到TI的编译器,需要下功夫学习一编译器的。

TI的CCS在刚开始用时,就是觉得很不方便,我也是由用IAR、MDK后接触CCS的。用到现在感觉CCS有它非常独到的优点。所以有时候编译其它东西时也用CCS先作编辑。

CMD文件为什么TI没有去掉它,是因为用它后会更加方便灵活,是那些不用CMD文件的编译器所达不到的。

所以楼主要认真学习CCS,我写了一些帖子,楼主可以搜索一下,共同学习

网友E(2015-02-04):
CMD真的很灵活,很强大。我知道我所有的程序,变量在哪,debug的时候都有全局的概念,做一遍在线烧写flash固件的功能能帮你更好掌握。我一般建两个工程,一个ram的一个flash的。ram下调试好,直接用flash下的工程烧写,也不用修改什么。因为我先学的DSP,现在学stm32觉得非常不习惯,感觉就是没有DSP那么透明。顺便在这里请教一下,stm32需要flash代码拷到ram里运行吗?,不在ram里运行速度是不是会慢?

网友:
操作系统也有这个东西,命令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