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ADuM1400芯片的应用讨论

楼主(2015-01-03):
    为了防止外部输入的离散量信号对内部电路产生影响,需要将两边的离散量信号进行隔离,采用了ADI公司的ADUM1400芯片进行隔离。按照芯片手册的应用进行连线,但是发现输出端恒为高电平,请各位大侠指点。

电路图如下:

楼主:
Vdd1和GND1接到外部的供电电源,分别为+5V,和+5v的参考地

网友A:
1脚即VDD1需要外接电源的;
不知道你接的啥;

数字隔离芯片而已,没啥;

楼主:
是呀,但用了输出端输出恒高很奇怪。
1脚接的外部电源+5V

网友B:
很简单的,两边都分别供各自的电,信号输入输出接上就可以了,目测这片子封装有点占面积

楼主:
没那么简单,我就是按芯片手册应用接的。但是输出的电平恒高,没变化,很郁闷呀

网友(2015-11-04)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好像也遇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