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公式---微积分

楼主:
大神,
   电源电压V,通过R对C充电,当C端电压上升到V时需要消耗的时间?设C端初始电压为V1。
   微积分丢了好多年了,回忆得翻书,手头又没书。仿真能知道个大概时间,但我需要精确时间,精确到毫秒的,因此只能来求公式了。
   多谢啊!

网友A(2015-01-03):
elapsed time formula是一阶电路中最基本的公式,必须记住的。如果还要列微分方程,再解方程,虽然过程简单,费不了2分钟,对于工程师,有点说不过去。

楼主(点评):
网上搜了个。。。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lapsed time formula是一阶电路中最基本的公式,必须记住的。如果还要列微分方程,再解方程,虽然过程简 ...

是相当简单啊。只是一直没用过了,没办法啊。。。。。
大神写一个?手机照个图片发上来就好。
上班上网都偷着上的。。。。
多谢啊!

网友B:
题目不应该这么出的吧,电压从V1到V,时间很长的呀,一般总要比V低一些的电压呀。

网友A:
t12=tao×ln[(V2-V∞)/(V1-V∞)]
这个东东得记住。

网友C(点评):
这公式是不是有问题?充电时间居然与电容值C无关

网友D:
电压V经RC到V的时间接近无穷大,应该属于传说中的极值了;还是指定一个比例来计算吧;

楼主(点评):
是啊,看了下10倍时间常数基本能达到千分之一以上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电压V经RC到V的时间接近无穷大,应该属于传说中的极值了;还是指定一个比例来计算吧; ...

能测出这个无穷大的表,目前世界上还没有!
另,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计算机地能无误用基尔霍夫定律求解电路方程!
道理很简单的。

网友E:
仿真能知道个大概时间,但我需要精确时间,精确到毫秒的
怎么说仿真只能知道大概时间呢?

特意给你演示下,楼主看下从0到3.852V用了多久:

再加几位:

网友F:
uc=(v1)* e^((-t)/τ)+v*(1-e^((-t)/τ))     τ=RC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怎么说仿真只能知道大概时间呢?

特意给你演示下,楼主看下从0到3.852V用了多久:

多谢大神,
   用的是PSPISE?我用的MULTISIUM了,里面的示波器只能看个大概。。。。

网友G:
电容上升的时间,貌似不需要用到微积分吧,电路基础知识,建议帮你看看老外写的电路基础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多谢大神,
   用的是PSPISE?我用的MULTISIUM了,里面的示波器只能看个大概。。。。 ...

猜你用的就是MULTISIUM的示波器。嗯,俺忘记MULTISIUM咋拼写了,嘿嘿。

赶紧把自己升升格吧。然后你就知道区别了~~
很多仿真软件带“参数扫描”的功能,很实用。嗯,Micro-Cap 里叫“优化”。

网友H:
这样的问题,还是翻翻书吧。谁回答的详细,谁害你最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