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
MDK找不到STM32L0

楼主(2015-01-03):
我用MDK4建立工程,找不到STM32L053的芯片,用MDK5里面没有选择芯片,请问怎么建立STM32L053的工程。

网友A:
用F0的其它芯片代替;
或者在官方的例程上修改,添加自己的程序;

网友B:
换IAR EWARM-7.30.4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MDK5的器件包是安装好MDK5以后,按需选择,在线安装的。

网友D:
不是很清楚,帮忙顶一个!!

楼主:
我自己装上了,AOZIMA是正解,但是给分说分数没分配完,或者错误,不知道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