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-bus/DeviceNet] CAN总线需要共地吗

楼主(2015-01-03):
除了CAN_H,CAN_L,还需要共地线吗。

网友A:
需要,地是必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,地是必须的。

你说的这个地是屏蔽线的屏蔽地,还是电源的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,地是必须的。

我现在有个疑问,就是CAN收发IC有两种,一种是3.3V供电的,还有一种是5V供电的,这两个直接连感觉有问题啊。

网友B:
电源地要连接起来,否则有共模电压超高的危险。
至于屏蔽地,按通常原则处理。
RS485、RS422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can接口的电平标准是统一的,与芯片是几伏无关。

网友C:
为了抑制电源(开关电源)的共模干扰,要将两端CAN总线的参考地接到一起。

网友D:
需要隔离的

网友E:
不需要,但一般需要并120欧左右的耦合电阻

网友F:
喂!…还要加个电容吧!…并且叫退耦好不好!…

网友G:
收发器的电平主要是和控制器或者CPU连接时的电平需要,和外部用于传输的总线没关系。就好比3.3V的RS232芯片和5V的RS232芯片一个道理

网友H:
地不接没关系的

网友I:
必须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