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ultium designer9 快捷键失效

楼主(2015-01-03):
布线的时候按Shift+W可以用选择线宽,可是今天发现失效了,重装也不行,求解决方法,或者谁有更高版本的下载地址?

网友A:
Tab键行吗?

楼主:
TAB键可以

网友B:
你电脑某软件与AD冲突了。

网友C:
是输入法与AD有冲突,把键盘完全切入英文输入法状态。

网友C:
你这种状态走线也不能切换。

楼主:
输入法换为英文也不行,这两天我发现偶尔又可以了,我现在也怀疑是软件冲突,但是怎么解决呢?我装的软件真的很多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输入法换为英文也不行,这两天我发现偶尔又可以了,我现在也怀疑是软件冲突,但是怎么解决呢?我装的软件真 ...

退一个软件试一下,什么时候正常了,就找出哪个软件冲突了

网友E:
与其他软件的热键冲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