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低功耗设计

楼主(2015-01-03):
低功耗设计时:
1,是不是所有不用的I/O口(硬件没连接)都要在软件代码里设置为 GPIO_Mode_IN_FLOATING 模式?
若是,一个一个的设置比较慢,有没有简便的函数?
2,唤醒时,启动时钟的命令是放在中断函数里,还是中断函数外?
3,晶振引脚怎么remap成为普通I/O口,设为浮空输入?
4,怎么关闭JTAG口,设为浮空输入?

谢谢!

网友A:
1.stm32cubemx 能自动生成.默认 io 状态.当然 f1不知是不是支持了.
2.放哪不重要重要是能执行到.
3,4.看手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stm32cubemx 能自动生成.默认 io 状态.当然 f1不知是不是支持了.
2.放哪不重要重要是能执行到.
3,4.看手 ...

很好的回答,不错:lol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很好的回答,不错

略有点懒.其实我想说你文不对题

网友C:
要玩低功耗,起码悬空的IO都要固定电平,根据内部结构选择上拉、下拉或者输出高、低
一般设为输出就可以了

网友D:
有针对低功耗的mcu啊,L系列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好的回答,不错

呃,,,谢谢。
这些都跟低功耗没关系,是吗?老师。

网友E:
要关IO时钟吗?

网友F:
低功耗主要靠软件管理

网友G:
GPIO_Mode_IN_FLOATING 模式,   可以用个双层循环, 好像没有啥麻烦。
唤醒时,启动时钟的命令是放在中断函数里,还是中断函数外?可以在中断里, 但如果停止了内部 VDD, 那就是复位后的处理了。
晶振引脚怎么remap成为普通I/O口,设为浮空输入?
不一定支持这个功能, 可以不用去管,因为晶振不耗电了。
怎么关闭JTAG口,设为浮空输入?      可以用 REMAP 功能实现。

网友H:
3,4:不是;
参考官方例程,有参考程序;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呃,,,谢谢。
这些都跟低功耗没关系,是吗?老师。

我所理解的低功耗主要靠软件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