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请教用STM8L151的RTC唤醒

楼主(2015-01-03):
小弟在项目中要用到LSI时钟作为RTC唤醒功能的时钟,不知道各位大虾能不能提供一点例程,小弟刚刚接触STM8l系列单片机,在网上查了一下,基本上都是用LSE作为RTC的唤醒时钟的。

楼主:
完整的测试程序:判断出首次启动程序,单片机处于正常状态时看门狗复位,单片机处于待机模式下被闹钟唤醒/看门狗唤醒.
注意:每次看门狗复位都要被重新配置启动
//检查是否正常状态发生看门狗复位
<ol class="dp-cpp">    if 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IWDGRST) != RESET)
    <li class="alt">{          //清楚标志位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RCC_ClearFlag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//RTC功能开启           //使能外部晶振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RCC_LSEConfig(RCC_LSE_ON);          //等待外部晶振准备好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LSERDY) == RESET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//设置RTC时钟为外部晶振           RCC_RTCCLKConfig(RCC_RTCCLKSource_LSE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//使能RTC时钟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RCC_RTCCLKCmd(ENABLE);          //等待RTC_CTL寄存器中的RSF位(寄存器同步标志)被硬件置1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RTC_WaitForSynchro();        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//使能闹钟中断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RTC_ITConfig(RTC_IT_ALR, ENABLE);          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//分频系数为1,即最小时间单位1/2^15 = 30.5us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RTC_SetPrescaler(RTC_PRESCALE);          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//启动独立看门狗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IWDG_WriteAccessCmd(IWDG_WriteAccess_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//访问之前要首先使能寄存器写           IWDG_SetPrescaler(IWDG_Prescaler_6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4分频 一个周期1.6ms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IWDG_SetReload(12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长12位 [0,4096] 1250*1.6 = 2s           IWDG_ReloadCounte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喂狗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//使能开门狗           IWDG_Enable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if (BKP_ReadBackupRegister(BKP_DR5) == 0xabcd)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{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2) 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(BKP_DR5,0);          }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else          {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 GPIO_Pin_12) ;            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(BKP_DR5,0xabcd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}         }
    <li class="alt">else      {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//检查唤醒标志是否设置,判断是否首次启动           if (PWR_GetFlagStatus(PWR_FLAG_WU) == RESET)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{              //首次启动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//初始化备份寄存器               //BKP_DeInit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    //RTC功能开启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//使能外部晶振               RCC_LSEConfig(RCC_LSE_ON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//等待外部晶振准备好               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LSERDY) == RESET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RTC时钟为外部晶振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RCC_RTCCLKConfig(RCC_RTCCLKSource_LSE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//使能RTC时钟               RCC_RTCCLKCmd(ENABLE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//等待RTC_CTL寄存器中的RSF位(寄存器同步标志)被硬件置1               RTC_WaitForSynchro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//使能闹钟中断                  RTC_ITConfig(RTC_IT_ALR, ENABLE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//分频系数为1,即最小时间单位1/2^15 = 30.5us               RTC_SetPrescaler(RTC_PRESCALE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//启动独立看门狗               IWDG_WriteAccessCmd(IWDG_WriteAccess_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//访问之前要首先使能寄存器写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IWDG_SetPrescaler(IWDG_Prescaler_6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4分频 一个周期1.6ms               IWDG_SetReload(12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长12位 [0,4096] 1250*1.6 = 2s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IWDG_ReloadCounte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喂狗               //使能开门狗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IWDG_Enable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if (BKP_ReadBackupRegister(BKP_DR6) == 0xabcd)              {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 GPIO_Pin_11) ;                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(BKP_DR6,0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}              else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1) 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(BKP_DR6,0xabcd);              }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}          else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{                 //从待机模式中退出,有闹钟唤醒或者看门狗唤醒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//清除唤醒标志               RCC_ClearFlag(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    if (BKP_ReadBackupRegister(BKP_DR7) == 0xabcd)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 GPIO_Pin_8) 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(BKP_DR7,0);              }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{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8) ;                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(BKP_DR7,0xabcd);
    <li class="alt">        }          }
    <li class="alt">}
    <li class="alt">//延时1s       for (i = 0;i

网友A:
www.soiseek.cn/STMICROELECTRONICS/STM8L151C4/相信楼主看了会有所收获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www.soiseek.cn/STMICROELECTRONICS/STM8L151C4/相信楼主看了会有所收获的

链接错误啊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