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 CCO不能输出

楼主(2015-01-03):
STM8, TI, AD, ck, CPU
在CPU的频率是上电复位的默认值,HSI/8,也就是2M的时候,CCO能够正常的输出,通过逻辑分析仪测试正好是2M。但是当在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,加上
while(bitRead(CLK_ICKR,HSIRDY_POS)==0); //wating until HSI ready
  CLK_CKDIVR=0x00;//set HSIDIV==00,fHsi==fHsi RC Output,16M
也就是将CPU设置成为16M的时候,CCO却不能输出了,通过ST LINK 查看,CCORDY=1,CCOBSY=1。
使用软件延时测试小灯泡的闪烁速度,可以看出2M和16M下的闪烁明显不同。16M的速度应该是设置成功了。但是为什么CCO不能够输出呢?求版主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