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关于stm8s105xx复位

楼主(2015-01-03):
请教下目前我用stm8s105xx做一款产品,其他功能都正常,但是在用两个I/O口来控制可控硅时容易产生复位、死机现象,可控硅是连接350V电压的,当然中间要加一个大的电容,就是让350v电源导通一下,各位能给些改良建议吗,谢谢!

楼主:
这个项目在行业中都是这样做的,做了两个板,一个是用atmel做的,一个是st的,atmel的那个就很稳定,st的就不行,有什么建议改良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