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 UART2中IrDA功能如何用来红外解码?

楼主(2015-01-03):
stm8s  UART2中IrDA功能如何用来红外解码?

网友A:
这个不是很会啊。。。

网友B:
红外解码的两种方法:
方法1:利用单片机的中断脚,红外信号电平的变化触发中断
方法2:利用单片机的IO口,采用轮询IO口电平的变化。

网友C(2015-10-27):
引用 网友B:
红外解码的两种方法:
方法1:利用单片机的中断脚,红外信号电平的变化触发中断
方法2:利用单片机的IO口, ...

你好  最近在做红外解码的工作,可以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吗 可以的话加您Q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