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PCB封装原理图的问题

楼主(2015-01-03):
请问,这里的焊盘的尺寸有大有小,这是在哪里设置的呢

楼主:
我是说外部尺寸,内部的大小我知道是在Hole Size里设置

楼主:
是在X-Size里和Y-Size里设置吧,我找到了

楼主:
那这里的外孔尺寸是怎么计算的呢,还是不懂,请教各位

楼主:
还是说,这幅图的只给出间距宽度呢?

网友A:
所有的尺寸都给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有的尺寸都给你了

我稍微有一点看不懂,能简单说明下吗,我是新手

网友:
不要怕多...一个一个来'...
每一个数字都是有用的!..

网友B:
额!…画板子必须知道的吔!…

网友C:
有些尺寸要自己算的的。
都是些加减法!

网友D:
嗯 还是不带变压器的RJ45

楼主:
你们都好厉害啊,都能看出来了,能不能简单的举个数据给我讲解一下呢

网友E:
看你这样子还是直接找一个现成的封装用,不然出错的几率很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稍微有一点看不懂,能简单说明下吗,我是新手

带φ的尺寸 都是孔径 直径

网友F:
你严格按图中的尺寸来,也可以用卡尺对照参考一下实物,一步一步做就没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