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eagle Bone] 有多少人的板子跑不起来了?

楼主(2015-01-03):
虽然大家是幸运的,也有一些人遇到了不幸
1.静电把板子打坏了.冬天静电比较多.而那么多 io 不方便加静电泄放芯片.
2.板子没问题,软件跑不起来.
3.原装的能跑起来,就是找不到能编译出来能用的源代码
4. 各种麻烦导致就是不想去开发,例如 am335x 系列需要的 gpio mux 之类....麻烦.

网友A:
配合小i来报数

网友B:
返回去维修,说CPU烧掉了,费用200,邮费另算!

网友B:
请教一个问题,bbb板外接HUB,然后在hub上插上摄像头和无线网卡,开机的时候十次有九次摄像头和无线网卡不能同时启动,请教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返回去维修,说CPU烧掉了,费用200,邮费另算!

维修费这么贵,还不如买个新的,二手的B版也差不多就这个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维修费这么贵,还不如买个新的,二手的B版也差不多就这个价

二手有保障吗?求链接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二手有保障吗?求链接!

:lol没有链接,只是之前看到有人200卖

网友D:
我知道这个板在哪生产的···在石岩的一个SMT工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个问题,bbb板外接HUB,然后在hub上插上摄像头和无线网卡,开机的时候十次有九次摄像头和无线网卡不 ...

哦怀疑你功率太大,电源扛不住.依次启动会好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返回去维修,说CPU烧掉了,费用200,邮费另算!

刚看到一个人和你一样。。。表示同情啊  200大洋没了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哦怀疑你功率太大,电源扛不住.依次启动会好

也看见有人说这个问题了  不知道大神解决了没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也看见有人说这个问题了  不知道大神解决了没啊

他应该另开了一个帖子,你回复他问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也看见有人说这个问题了  不知道大神解决了没啊

换了一个摄像头就没事了,之前用的罗技C310,现在使用罗技BCC950就完全没问题。BCC95有供电线和数据线,现在我两根线都插在BBB版上,完全可以看机启动!

网友E:
我买的蓝色妖姬  S10  不知道能不能驱动起来。。。

网友F(2015-02-04):
引用 楼主:
哦怀疑你功率太大,电源扛不住.依次启动会好

确实是吗?我在做设计时也想过这个问题。后来我把Hub的 5v 电接到了从电源处过来的5V   。板子在贴片 没回来不好验证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换了一个摄像头就没事了,之前用的罗技C310,现在使用罗技BCC950就完全没问题。BCC95有供电线和数据线, ...

测测电流再说,希望你看到帖子。把你的数据贴出来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个问题,bbb板外接HUB,然后在hub上插上摄像头和无线网卡,开机的时候十次有九次摄像头和无线网卡不 ...

建议你单独给HUB供电,使用5V 2A的适配器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我买了一个USB HUB ,60元。带电源。NEC芯片的。

最关键的是带负载能力。BBB启动的时候有将近1A。加上无线启动时,5V电源至少2A。

网友I(2015-04-16):
抛除硬件的问题,从ti的sdk一步一步根据错误修改就好了,改驱动不就是这样么......

网友J:
都是“大神”,下次遇到电脑问题来请教大家:)

网友K(2015-06-17):
频繁使用sd卡槽,结果貌似不能读取sd卡了(** Bad device mmc 0 **) 。

网友L:
没有保护壳,运行的时候背面好像碰到了金属,结果就短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