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求助用单片机做高压脉冲发生器

楼主:
用单片机控制最终输出8KV电压详 细如何控制,请各位指点一二
我在AVR_PIN13输出5KHz 占空比为2%的PWM波,当C22电容升压到340V时停止PWM输出后出发可控硅将电容上的电释放掉。但经常会导致变压器TR1初级输入的12V电源过流,希望大侠们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。

楼主(2015-02-04):
各位大侠麻烦帮忙分析一下,谢过了

网友A:
T5的状态属裸奔!…在E极串一直流负反馈电阻!输出幅度不行就并电容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