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关于电流采样电阻选择问题

楼主(2015-01-03):
我现想采集电机运行过程中的电流,采集精度要求较高,为此使用的是专门的电流采样芯片,现在对精密采样电阻的选择上存在不解,我目前是准备选择2毫欧的高精度电阻,请问选择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,选择什么材料,是直插还是贴片的好一些?还有就是同学说电阻焊点电阻或PCB走线阻抗都可能超过2毫欧了,电阻的精度很难达到,这种说法对吗?

网友A:
能买到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买到么?

准备搞个4毫欧的,这是VISHAY网站上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准备搞个4毫欧的,这是VISHAY网站上的。

这种电阻不能并联使用的吧?

网友B:
用四线制形式可部分克服这么误差。

网友C:
可以用霍尔闭环测量,

网友D:
楼上是说使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吗?

网友E:
顶帖,欢迎大神来指点。楼主顺便说出电流采样芯片是什么型号的,方便大家帮你分析。

网友E:
你测量的电流范围是多少?有什么要求?然后根据这些“要求”,选择合适的"电阻",这种电阻应该称做“分流器”了

网友F:
淘宝上有专用的高精度取样电阻,我用过30mR/3W的,该电阻用作过流保护还好,用作电流测量容易产生误差。向楼上说的,可以采用霍尔传感器测量电流。

网友G:
电流采样芯片不用电阻的很多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准备搞个4毫欧的,这是VISHAY网站上的。

SR系列不可能是精密的——它只有两个脚。
你应该选他们的WSK或WSL,这种豪欧级的电阻四个脚的才可能是精密的。

网友H:
电流多大? 这么小的电阻,布线是特别的要求哦,电流太大建议用互感线圈采样。
我也有一个10A电流的,也在发愁呢

网友I:
电流测量,关键不在于电阻的精度,在于电阻的功率和温漂,电阻的精度是可以校准的,所有的测量最终都要校准的

网友J:
电表用的锰铜分流片,可以看一下

网友K:
用互感采样!…

网友L:
看看定制康铜丝电阻

网友M:
引用 网友I:
电流测量,关键不在于电阻的精度,在于电阻的功率和温漂,电阻的精度是可以校准的,所有的测量最终都要校准 ...

赞同

网友N:
用霍尔元件比较符合你的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电阻不能并联使用的吧?

不能并联使用什么意思?它的精度为1%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电流多大? 这么小的电阻,布线是特别的要求哦,电流太大建议用互感线圈采样。
我也有一个10A电流的,也在 ...

电流最大在20A左右,主要是用于电机测量的,因为电机可能运转过程中存在堵转情况,所以电流可能较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四线制形式可部分克服这么误差。

具体要怎么做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顶帖,欢迎大神来指点。楼主顺便说出电流采样芯片是什么型号的,方便大家帮你分析。 ...

ADI公司的专用电机电流检测芯片AD8418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电流多大? 这么小的电阻,布线是特别的要求哦,电流太大建议用互感线圈采样。
我也有一个10A电流的,也在 ...

布线上有什么特殊要求咧?其实电流采集精度我也很模糊,只是以前他们是用的一个20MR的采样电阻加上一个LM258做的电流采样,现在老大的要求只是说比这个精度要高一些,所以具体关于精度我也很模糊。

楼主:
楼上各位提供的方法我好多没听过,哎,水平太差了,谢谢各位的指教!今天把原理图给老大看了一下,老大专门花时间跟我们讲了四线制测试电流的方法,也不是很明白,好像具体意思就是用四线的方法可以消除掉PCB走线的阻抗。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电流最大在20A左右,主要是用于电机测量的,因为电机可能运转过程中存在堵转情况,所以电流可能较高。 ...

说了半天,也没有说是测量工频交流电流还是直流电流。
如果是测量工频交流,最好是使用电流互感器,简单方便,目前也不贵。电流互感器的准确程度,对工业应用来说绰绰有余。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布线上有什么特殊要求咧?其实电流采集精度我也很模糊,只是以前他们是用的一个20MR的采样电阻加上一个LM ...

这个估计随便选个失调电压小点的运放就能做得比他好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能并联使用什么意思?它的精度为1%

因为连接它们的导线也有电阻,而且也很容易达到毫欧级,并联了它们的精度就没有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具体要怎么做咧?

在焊接取样电阻的焊盘上二个焊盘上,在每个焊盘各引二条线,焊盘做得大的,降低焊接电阻,其中一条线粗的,走得是工作电流,另一线可以细的线,后面接高组的缓冲放大级,因不产生电流,也因是同一个点引出,较小的布线阻抗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具体要怎么做咧?

还有成本不考量下,威世有大功率的小电阻的四线制取样电阻,可以实现你的目标。

网友Q:
4线制,有这方面的资料吗,以前做过电池电流测量,做的菜,有什么方法提升

网友E:
acs712-20A能满足你要求吗

网友R(2016-09-29):
我有代理一款德国的高精密电流采样电阻,15W,12W.两种,精度最高可以做到0.1%。温漂最低可以做到3PPM。有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与我联系。我可以发资料给你看看。我的邮箱:261868206@qq.com

网友S:
学习,我上次用互感线圈怎么感觉测出的值差别好大,互感线圈是测量交流的还是直流

网友T:
可以的。
如果对成本要求较高,使用薄膜贴片电阻,如果追求质量和精密程度,建议选择箔电阻。
插脚电阻比贴片更稳定,价格也比较高。
建议采用四脚开尔文结构的电阻,可以避免测量中电压降等产生的误差。

具体的产品信息,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resistortoday.com了解相关产品或发送邮件至sales@cbeureka.com,相关工作人员将尽快回复您的问题,为您提供最佳的电阻解决方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