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板子无法启动

楼主(2015-01-04):
大家好,
我现在使用IMX6芯片做了一个板子,现在板子回来了,把自己编译的uImage(这个内核是可以在IMX6Q-SABRESD上正常跑起来的)烧录进去,在用MFGTOOL烧录的时候,停在格式化emmc这里,烧了几次,都一直停在 Writing inode tables: done
Creating journal (32768 blocks): 处。
之后启动板子,出现的log信息见下面粉色字部分。

然后使用做好uboot内核以及文件系统的 sd卡启动(试图避开上一步骤出现问题的emmc),出现的log信息也同样如下所示。
(各位大侠,能给点建议不,是板子哪里的问题呢?多谢多谢!)

modules : 0x7f000000 - 0x7fe00000   (  14 MB)
      .init : 0x80008000 - 0x8003c000   ( 208 kB)
      .text : 0x8003c000 - 0x80a8f904   (10575 kB)
      .data : 0x80a90000 - 0x80af2f60   ( 396 kB)
       .bss : 0x80af2f84 - 0x80b40e2c   ( 312 kB)
SLUB: Genslabs=13, HWalign=32, Order=0-3, MinObjects=0, CPUs=4, Nodes=1
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.
NR_IRQS:624
MXC GPIO hardware
sched_clock: 32 bits at 3000kHz, resolution 333ns, wraps every 1431655ms
arm_max_freq=800MHz
MXC_E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2020000 (options '115200')
bootconsole [ttymxc0] enabled
Console: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
Calibrating delay loop... 1581.05 BogoMIPS (lpj=7905280)
pid_max: default: 32768 minimum: 301
Mount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512
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00
pgd = 80004000
[00000000] *pgd=00000000
Internal error: Oops: 5 [#1] PREEMPT SMP
Modules linked in:
CPU: 0    Not tainted  (3.0.35-2666-gbdde708 #28)
PC is at __wake_up_common+0x28/0x90
LR is at __wake_up+0x3c/0x50
pc : [<80068780>]    lr : [<80068cf0>]    psr: a00001d3
sp : 80a91e80  ip : 00000000  fp : 80a91eac
r10: 00000003  r9 : 80a91ed8  r8 : 00000000
r7 : 8c001de8  r6 : 80a91ed8  r5 : 00000153  r4 : 8c001de0
r3 : 00000000  r2 : 00000001  r1 : 00000003  r0 : 8c001de0
Flags: NzCv  IRQs off  FIQs off  Mode SVC_32  ISA ARM  Segment kernel
Control: 10c53c7d  Table: 1000404a  DAC: 00000015
Process swapper (pid: 0, stack limit = 0x80a902f0)
Stack: (0x80a91e80 to 0x80a92000)
1e80: 8c0d1604 00000001 412fc09a 8c001de0 00000153 80a91ed8 00000001 00000003
1ea0: 412fc09a 8051d5c0 80a91ed4 80068cf0 80a91ed8 8c0d1604 00000000 bc000000
1ec0: bc000014 bc0000a4 80a91ef8 80abf848 00000000 8008f650 bc000020 00000003
1ee0: bc000014 80107748 8051d480 bc000000 80abf848 8013f218 00000000 05f5e102
1f00: 00400000 bffc16c0 00000000 00400000 bfff0400 801419f4 00000000 bffc3000
1f20: 80abf878 80abf878 00400000 00000000 00000000 800f50ec 00000000 80abf878
1f40: bffc3000 80abf878 809e0644 00000000 412fc09a 8010c318 00000000 80b01474
1f60: 00000000 0002ebd1 1000406a 8001c15c 00000000 00001000 00001000 80aa5d2c
1f80: 0002eb9b 8001b2d4 00000000 0002eb9b 0002ebd1 8001aca8 80b00c2c 00000000
1fa0: 80aa5d00 8001af40 00000000 00000000 80b01290 80af2fa0 8002f750 80aa5b3c
1fc0: 80af2fa0 8002f750 8c005100 80008854 800082f8 00000000 00000000 8002f750
1fe0: 00000000 10c53c7d 80aa5a6c 8002f74c 80aa8e74 10008040 00000000 00000000
[<80068780>] (__wake_up_common+0x28/0x90) from [<80068cf0>] (__wake_up+0x3c/0x50)
[<80068cf0>] (__wake_up+0x3c/0x50) from [<8008f650>] (__wake_up_bit+0x30/0x38)
[<8008f650>] (__wake_up_bit+0x30/0x38) from [<80107748>] (unlock_new_inode+0x34/0x58)
[<80107748>] (unlock_new_inode+0x34/0x58) from [<8013f218>] (sysfs_get_inode+0x100/0x190)
[<8013f218>] (sysfs_get_inode+0x100/0x190) from [<801419f4>] (sysfs_mount+0x120/0x1d4)
[<801419f4>] (sysfs_mount+0x120/0x1d4) from [<800f50ec>] (mount_fs+0x14/0xcc)
[<800f50ec>] (mount_fs+0x14/0xcc) from [<8010c318>] (vfs_kern_mount+0x4c/0x8c)
[<8010c318>] (vfs_kern_mount+0x4c/0x8c) from [<8001c15c>] (sysfs_init+0x60/0xbc)
[<8001c15c>] (sysfs_init+0x60/0xbc) from [<8001b2d4>] (mnt_init+0x8c/0x1a0)
[<8001b2d4>] (mnt_init+0x8c/0x1a0) from [<8001af40>] (vfs_caches_init+0xf0/0x120)
[<8001af40>] (vfs_caches_init+0xf0/0x120) from [<80008854>] (start_kernel+0x234/0x288)
[<80008854>] (start_kernel+0x234/0x288) from [<10008040>] (0x10008040)
Code: e1a08003 e5b7c008 e59b9004 e157000c (e41c400c)
---[ end trace 1b75b31a2719ed1c ]---
Kernel panic - not syncing: Attempted to kill the idle task!
[<80048854>] (unwind_backtrace+0x0/0xf8) from [<8050a734>] (panic+0x74/0x18c)
[<8050a734>] (panic+0x74/0x18c) from [<80079058>] (do_exit+0x684/0x6e8)
[<80079058>] (do_exit+0x684/0x6e8) from [<80045740>] (die+0x228/0x284)
[<80045740>] (die+0x228/0x284) from [<8050a52c>] (__do_kernel_fault.part.4+0x54/0x74)
[<8050a52c>] (__do_kernel_fault.part.4+0x54/0x74) from [<8004c488>] (do_page_fault+0x2b4/0x31c)
[<8004c488>] (do_page_fault+0x2b4/0x31c) from [<8003c384>] (do_DataAbort+0x34/0x9c)
[<8003c384>] (do_DataAbort+0x34/0x9c) from [<80041990>] (__dabt_svc+0x70/0xa0)
Exception stack(0x80a91e38 to 0x80a91e80)
1e2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c001de0 00000003
1e40: 00000001 00000000 8c001de0 00000153 80a91ed8 8c001de8 00000000 80a91ed8
1e60: 00000003 80a91eac 00000000 80a91e80 80068cf0 80068780 a00001d3 ffffffff
[<80041990>] (__dabt_svc+0x70/0xa0) from [<80068780>] (__wake_up_common+0x28/0x90)
[<80068780>] (__wake_up_common+0x28/0x90) from [<80068cf0>] (__wake_up+0x3c/0x50)
[<80068cf0>] (__wake_up+0x3c/0x50) from [<8008f650>] (__wake_up_bit+0x30/0x38)
[<8008f650>] (__wake_up_bit+0x30/0x38) from [<80107748>] (unlock_new_inode+0x34/0x58)
[<80107748>] (unlock_new_inode+0x34/0x58) from [<8013f218>] (sysfs_get_inode+0x100/0x190)
[<8013f218>] (sysfs_get_inode+0x100/0x190) from [<801419f4>] (sysfs_mount+0x120/0x1d4)
[<801419f4>] (sysfs_mount+0x120/0x1d4) from [<800f50ec>] (mount_fs+0x14/0xcc)
[<800f50ec>] (mount_fs+0x14/0xcc) from [<8010c318>] (vfs_kern_mount+0x4c/0x8c)
[<8010c318>] (vfs_kern_mount+0x4c/0x8c) from [<8001c15c>] (sysfs_init+0x60/0xbc)
[<8001c15c>] (sysfs_init+0x60/0xbc) from [<8001b2d4>] (mnt_init+0x8c/0x1a0)
[<8001b2d4>] (mnt_init+0x8c/0x1a0) from [<8001af40>] (vfs_caches_init+0xf0/0x120)
[<8001af40>] (vfs_caches_init+0xf0/0x120) from [<80008854>] (start_kernel+0x234/0x288)
[<80008854>] (start_kernel+0x234/0x288) from [<10008040>] (0x10008040)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?

楼主:
你好,我用的是linux3.0.35版本的内核~~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用的是linux3.0.35版本的内核~~~

你这里是内核有问题,请问你u-boot中内核启动参数如何设置的呢?

楼主:
你好,我现在用一个朋友的uboot就可以启动内核了,有一定的差异性,暂时还没有时间研究(等我其他驱动调好了,仔细分析一下)。启动是正常了,但是有一个奇怪的问题:就是启动完成后,在freescale login:这里大概几秒钟很快就死机了。但是插入usb(我插的不是OTG的这个口),之后,不管放置多久都不会死机,而且下命令挂载等都很正常,想问问FSL_TICS_Rita大侠,这是啥原因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