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AT24C02写入多个数据

楼主(2015-01-04):
通过IIC总线向AT24C02写入了一个数据,也可以顺利的读取出来,但是想连续写入两个字节的数据并读取出来的时候就不行了,读出来的数据不正确,这是为啥呢?

网友A:
芯片资料需多看,写多个数据时,有多少数据? 又没超过一个页的数量?超过需加延时再写下一个页的数据

网友B:
写注意跨页,

注意应答与非应答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芯片资料需多看,写多个数据时,有多少数据? 又没超过一个页的数量?超过需加延时再写下一个页的数据 ...

没有跨页呢,芯片资料看了呀,我就写两个字节的数据,不牵扯到跨页的问题,一个字节的读和写都没问题的呢,代码如下:
void write_add_2byte(uchar add,uint dat)
{
        uchar datH,datL;
        datH=(uchar)(dat>>8);
        datL=(uchar)(dat&0x00ff)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//
        response();
        write_byte(add);//
        response();
        write_byte(datH);//
        response();
        write_byte(datL);//
        response();
        stop();
}
uint read_add_2byte(uchar add)
{
        uint dat;
        uchar datH,datL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//
        response();
        write_byte(add);//
        response()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1);//
        response();
        datH=read_byte();
        response();
        datL=read_byte();
        stop();
        dat=datH*256+datL;
        return dat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写注意跨页,

注意应答与非应答信号

应答和非应答信号要如何写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跨页呢,芯片资料看了呀,我就写两个字节的数据,不牵扯到跨页的问题,一个字节的读和写都没问题的呢 ...

对应答的处理有点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应答和非应答信号要如何写呢?

看手册吧

每个字节都要响应,但接收与发送的响应是有区别的,

接收是自己响应别人,发送是接收别人的响应

连续读操作最后一个字节是发送非应答信号,对方收到非应答信号信号会释放SDA线,否则可能会导致SDA被锁在低电平,导致后面的操作失效

网友C:
首先把时序写对,每次读完或写完作延时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应答的处理有点问题

什么问题呢,请指出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什么问题呢,请指出?

读写应答是不一样的东西,一个是你应答别人,一个是别人应答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读写应答是不一样的东西,一个是你应答别人,一个是别人应答你

多谢指导,果真是应答信号的问题,添加了MCU的应答信号和非应答信号,调试成功!!!:victory:

网友D:
没人带是痛苦的,这么基础的一个问题让楼主折腾半天

网友E:
时序是不是要调整下。

网友F:
每次操作之间需要延时,具体也忘记了,应该是ms级的,写个延时程序调试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