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有什么单片机ADC通道多达32个?

楼主(2015-01-04):
如题,不需要同时采集。只是需要能有多达32个I/O可映射到ADC模块。

网友A:
可以采用模拟开关的方案。

网友B:
赞同楼上的观点,
要么就搞两片32上去

网友C:
太猛了。这个一般木有吧。

网友D:
目前还不知道什么单片机有;
找不到的话,想办法外扩吧;

网友E:
那就用ARM7,估计你不要操作系统吧!AVR的单片机也有32位的,不过不知道你要做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采用模拟开关的方案。

最后用了分时复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赞同楼上的观点,
要么就搞两片32上去

实时性要求不高 就分时复用啦 外部做开关选择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太猛了。这个一般木有吧。

确实没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目前还不知道什么单片机有;
找不到的话,想办法外扩吧;

用了开关选择 做个分时复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就用ARM7,估计你不要操作系统吧!AVR的单片机也有32位的,不过不知道你要做什么? ...

就是做个下位机  现在解决啦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用了开关选择 做个分时复用的

恩,这样也可以的;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就是做个下位机  现在解决啦

:lol:lol解决就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