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PGA的FIFO的存储深度问题

楼主(2015-01-04):
目前要做图像处理,要做前端的数据处理,采用DSP+FPGA模式,要用到FIFO数据缓冲,请大神指导,FIFO的存储深度怎么计算才能不丢失数据??

网友A:
问的太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得结合你的应用吧。比如,如果一边写,另一边同时读走,且读的时钟速率高,那么很浅即可。有时候,即使读的 ...

传输的视频流,先写入一FIFO中,此FIFO的深度为2048,输入数据位宽为16bit,输出数据位宽为32bit,当此FIFO写入的值大于1280的时候,FPGA产生一个中断给dsp,dsp通过emif总线读此fifo中的数,一次读640个数,由于此FIFO写入的时钟为80M,数据位宽为16bit,而读的时钟为EMIF的时钟100M,数据位宽为32bit,且1280*16 =640*32,故此FIFO永远不会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的太广了

传输的视频流,先写入一FIFO中,此FIFO的深度为2048,输入数据位宽为16bit,输出数据位宽为32bit,当此FIFO写入的值大于1280的时候,FPGA产生一个中断给dsp,dsp通过emif总线读此fifo中的数,一次读640个数,由于此FIFO写入的时钟为80M,数据位宽为16bit,而读的时钟为EMIF的时钟100M,数据位宽为32bit,且1280*16 =640*32,故此FIFO永远不会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