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VI转换电路莫名叠加了其他波形,求大神帮破

楼主:
VI转换电路原理图如下图,LD+ LD-接了个小功率激光器。
在测试点1施加了一个三角波,三角波频率为6kHz,幅度为0.5v左右,我使用微处理器抓取的信号如下图所示:
我们在测试点2抓取到了相同的信号,如下:

但是在测试点3,信号叠加上了一个毛刺,就变成了下图这个样子;
这个应用中,因为最终需要对信号的谐波信号进行分析,所以叠加的毛刺对最终结果影响很大。
我尝试了几种方法,比如将mos管换成8050的npn三极管,将r19和r7并联一个pf级别的电容,但都没什么作用。
现在分析不出原因所在,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大神的帮助,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!

网友A(2015-01-04):
电源不够干净。。。。

网友A:
R7两端的波形应该没有这么糟

网友B:
应该是电源上有干扰,你测量一下电源电压,看看是不是存在同样的干扰,

最终需要对信号的谐波信号进行分析,分析的是哪个点的信号?测试点3?为什么是这个点?而不是信号源或负载?

还有,你的恒流电路稍显复杂,太烧钱,可以试一试豪兰德电流源,

网友C:
你只把信号源放大后测量一下波形,我认为不排除信号源本身有问题。有些信号发生器信号合成是用软件的,合成后避免不了这种毛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源不够干净。。。。

可能也不是电源的问题,电路图是这样的

电源是24V转换9V,使用7805转成5V,示波器测量5V还比较干净。

网友C:
对三角波信号低通滤波后看看。这个问题本身对你的VI转换的应用没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电源上有干扰,你测量一下电源电压,看看是不是存在同样的干扰,

最终需要对信号的谐波信号进行分析 ...

就是测量一次谐波叠加了个其他波形才对原始信号进行分析的,分析测试点3的原因是我从前往后一级一级找,测试点1、测试点2都正常,测试点3出了问题但又找不出原因。
下面图就是一次谐波信号,明显叠加了个其他波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只把信号源放大后测量一下波形,我认为不排除信号源本身有问题。有些信号发生器信号合成是用软件的,合成 ...

信号是用12位AD采集的,参考电压3.3V,可以看出测试点1三角波已经大概600个幅值,大概0.5V左右幅度,已经不小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可能也不是电源的问题,电路图是这样的

电源是24V转换9V,使用7805转成5V,示波器测量5V还比较干净。

你这种测法也看不出电源纹波的大小的,要用滤波器后测。

网友B:
你上面所谓的“一次谐波信号”指的是哪里的电压波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上面所谓的“一次谐波信号”指的是哪里的电压波形?

对R6两端电压取进行差分放大后,取一次谐波

楼主:
现在关键问题是到了测试点3,信号就不正常了,后续只会更糟。
分析电路,流过R7与R19的电流一样,R7只是取了R19两端电压的镜像。
现在R19两端电压很正常(对比测试点1与测试点2的信号),但是R7两端的电压不正常(对比测试点3的信号)
这样流过两个电阻的电流瞬时应该是不一样
无奈模拟底子差,就是找不出原因所在

网友D:
第一级的VI转换的缺点是输出的参考点不是地,而是运放块的输出端,所以3测试点不是恒流源输出。howland的双运放恒流源电路做vi转换解决此问题。如果需要扩流,用一个MOS,还节省一个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现在关键问题是到了测试点3,信号就不正常了,后续只会更糟。
分析电路,流过R7与R19的电流一样,R7只是取 ...

我还有几个问题:
1、首贴第四附图,也就是有毛刺的三角波,到底是测试点3的波形,还是R7两端压差的波形?你上下文存在混淆,

2、测试点1的波形和测试点2的波形形状相似,但是幅值范围不一致,一个大约是1600~2150,一个大约是2350~2900,如果运放正常工作,两个测试点应该是虚短,电压几乎一致才对,但是现在不是,如何解释?

3、如果毛刺来自于5V电源,从图上看电源应该有20mV左右干扰,你说5V电压比较干净,不防上个图片看看,

4、还有,你是如何对R6两端压差取一次谐波的?为什么要去取这个一次谐波?

5、现在你的激光器工作到底正不正常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还有几个问题:
1、首贴第四附图,也就是有毛刺的三角波,到底是测试点3的波形,还是R7两端压差的波形 ...

下午出门办事了,一直不在,多谢您的回复
1.测试的是测试点3的波形;
2.只有一个处理器采集信号,两个信号是不同时刻采集的波形,叠加直流信号不一样是正常的。同时测两点时信号是想同的(示波器观察);从数据上看,因为叠加的三角波是一样幅值,我们观测到两点幅值也都是550左右,这也能验证虚短是正确的。
3.明天我电阻分压出来个数据,用处理器抓数据看一下;
4.R6两端信号使用运放进行查分放大,再将数据送进处理器,处理器自己运算出来的谐波信号。谐波数据是跟tdlas系统算法相关,一次二次都需要。本应该在气体吸收池后端很远取数据,不该取这个点,但现在一级一级往前定位到这点就出了问题;
5.激光器工作正常,测量也正常,但叠加的噪声非常影响系统检出能力,现在这样信号非常差劲,检出限根本达不到理论值。
再次感谢你热心的回复。

网友B:
既然这个一次谐波是算出来的,那就不应该存在除6kHz正弦波以外的其他成分啊,我觉得这个算法就有问题,

网友E:
电源输出加一级LC滤波看看;

恒流源电路和安捷伦的恒流源电路类似,不过少了几个电容吧;
运放的输出和负反馈输入脚间;

网友F:
还是BUCK部分可疑,也使用“微处理器抓取”下VDD_5V看一下。

网友G:
你公司没有示波器吗,电源是否干净的问题不应该在这里提出来

网友G:
这样很浪费讨论问题的本质

网友H:
有意思了,我这也有个图,是激光照射物体,用光电管采集到的反射光,
尖峰很有规律,2秒一次。和LZ在8层的图像何其相似:

如果电路与1楼一样,在R19并上旁路电容试试。我怀疑R19引起的间歇振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既然这个一次谐波是算出来的,那就不应该存在除6kHz正弦波以外的其他成分啊,我觉得这个算法就有问题, ...

先不说谐波算**确与否,信号本身就有问题,不该叠加那么大一个毛刺。从这点往后分析就没法进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第一级的VI转换的缺点是输出的参考点不是地,而是运放块的输出端,所以3测试点不是恒流源输出。howland的双 ...

需要补习howland电路才能和你探讨,这个电路是ADI的fae推荐的,就直接采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有意思了,我这也有个图,是激光照射物体,用光电管采集到的反射光,
尖峰很有规律,2秒一次。和LZ在8层的 ...

你采集到这个波形正常不,问题相同的话方便不方便把电流驱动部分贴出来分析下。
另,你的签名很有意思,比较赞同

网友H:
我这个情况,肯定不是电源、参考源、布线、干扰之类的问题,
而是和激光器有关,但还不清楚怎么回事。
一共观察到两种周期,2秒和4秒,或者2秒和1秒,记不清了,反正正好差一倍。
这是背景信号的波形,有效信号一到,这个背景已经淹没了,对我没影响,所以没往下摸。

网友I:
在5与D极并一个100PF的小电容,怀疑寄生振荡。还有在6脚串一个1K的电阻再跟输出联结。

网友J:
和振荡很像,楼主输出先接个纯电阻排除外部干扰

楼主:
谢谢zyj9490的提醒,参考zyj9490的意见后,问题解决了

网友A:
涨姿势了。。。
源极电压/电流虽然没有问题,但因为栅极电流有振荡,漏极电流和源极电流不同。

网友B:
NB,我还是没想通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NB,我还是没想通,

运放输出阻抗低电流大,虽然MOS管的源极电压能够跟随运放的输入,但那里面有栅极电流的贡献,导致漏极电流是振荡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运放输出阻抗低电流大,虽然MOS管的源极电压能够跟随运放的输入,但那里面有栅极电流的贡献,导致漏极电 ...

怎么证明呢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K:
同样有疑问,栅极电流有贡献到源极但本身已经深度负反饋,是不应该异常振荡的。反而是多年前肉眼看雷射光 ...

有深度负反馈才有振荡的可能,相位超前的不够大。运放的输出电阻不为零。加上布线的原因有电感,产生LC振荡的可能。加上CGD的电容的,加上发光管的扩散电容,给运放的输出端,相当于延时,因此必须加适当的相当超前校正才对。还有一个理念,有反馈才振荡,开环永远不会振荡,(杂散反馈引发的不算),如电源内阻大,去耦不良,实际上也是反馈造成的振荡。开环误差大,但稳定性好,深度反馈,精误高,误差小,但稳定性差。

网友L:
7805 输出端 0.1UF  10UF  各串接 1  ohm电阻    ,  还有 测试信号时,接地使用  7805     输出  10UF   地线   。  测试点3   TO   IN+    串接 2.2K  OHM 电阻

网友L:
建议用蓄电池 做个干净电源  排除电源干扰

网友L:
测试点3   TO   IN+ (  OPAMP pin 5)   串接 2.2K  OHM 电阻  ,    你现在的等效输入阻抗只有  30 ohm   (R6 )     , 建议  先直流通路分析  , 后  交流通路分析   ,  各个分析后  就可以知道   可能  你设计的 第二级  输入阻抗太低    ,导致 前级输出负载重, 电源波动。   还有的是测试使用的接地点有问题

网友L:
OPAMP  PIN7 ,PIN1     各对地加   10 K OHM   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