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接口] usb的图怎么理解

楼主(2015-01-04):
transaction的前一段是setup包,最后一段是ack包,中间一段应该是data包,但是看不懂data包中的d,t,r是什么意思。还有这个transfer也看不懂。

网友A:
这个就跟我们平时看的时序图一样,
是用专用的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。
具体每一步的信息,可以查阅USB协议。

网友B:
USB标准请求由几个部分组成,具体你得看协议
一般用分析仪查找问题,如果不是教学,没必要分析这么细,看懂信息交互完整与否即可
D/R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
T,从IN包看应该是代表DATA0/DATA1包交替发送的。
总的来说,每个标准请求,都会有命令、数据、握手这个过程

网友C:
t是 request type
r是recipient

自己去看一段完整的枚举数据,不同的请求有不一样的t和r

网友D:
还是先熟悉一下USB的枚举过程和数据包分析,再看这些抓包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