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
iMX6无法再次进入Serial Downloader的问题

楼主(2015-01-04):
参照Mars board_SVN2231的原理图制作了一块以MCIMX6D7CVT08AC为核心的扳子,在未下载系统映像文件之前,将BOOT_MODE[1:0]设置为“00”、“01”或“10”均能正常进入Serial Downloader模式,即MfgTool能够连接上HID-compliant device。在这种情况下,用示波器在板子的USB OTG接口的数据线上能够看到有脉冲波形输出。
然后,在按照“Mars Board用户手册(v1.1)-4.1 Linux和Android系统下载及运行”所描述的步骤操作完成后对板子进行彻底断电,接着再重新上电,竟然发现串口没有任何信息输出。
最后,将BOOT_MODE[1:0]设置为“01”或“10”均无法进入Serial Downloader模式,即MfgTool始终显示“未连接任何设备”。用示波器在板子的USB OTG接口的数据线上看不到有脉冲波形输出。
不能再次进入Serial Downloader模式,直接影响到后续的程序设计。该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,真诚希望有大侠能够指点下帮我度过难关。

网友A:
楼主你好,建议你测试一下:
1、BOOT_MODE0=1 BOOT_MODE1=0
2、USB_OTG_ID脚的电压要在2.5V或者3.3V
3、CPU端的USB_OTG_VBUS要加5V的电压。

楼主:
我测试了USB_OTG_ID脚输出信号的电平值是3.2V,USB_OTG_VBUS的电压是4.8V,BOOT_MODE0=1,BOOT_MODE1=0,依然无法再次进入USB程序下载模式。
按理是无论第一次烧写什么(无论是正确的映象文件还是不正确的映像文件),以后都应该能够再次进入USB程序下载模式,这样才能进行嵌入式软件程序的开发。
不知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,望其指点,不胜感激!

网友B(2015-04-16):
用sd卡启动吧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