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03C8T6不启动

楼主(2015-01-04):
做了一个GD32F103C8T6的板子,现在是很大概率上电不启动,不确定是复位不正常还是晶体不起振,
复位电路是简单的阻容式,电阻是12K,电容是0.1uF的,供电电源是3.3V
晶体是8M的,进入PLL选择了2分频,晶体的配置电容是15pF
有没有朋友碰到过此类问题,麻烦指点一下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GD没有工程师在线支持吗?

网友A:
1、BOOT方式设置是否正确?
2、晶振不起振,是否用示波器测过?

网友B:
仔细查看最小系统电路,晶振,复位,boot的电平,是否正确,用下载器是否可以检测到芯片

楼主:
已经搞好了,BOOT没有下拉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经搞好了,BOOT没有下拉

粗心大意害死人,哈哈

网友C:
这个跟STM32F103c8t6的比较类似吧。。

楼主:
嗯,从STM32F103C8T6转过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