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理图] 想做一个8路的TTL驱动,请大家指点一下

楼主(2015-01-04):
想用一个三极管驱动2803,2803的8路输入并联使用,不知道是否可行?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,请指点一下,不知道该怎么做,谢谢大家!

网友A:
请仔细看下ULN2803的数据手册看看里面的结构再算算你的驱动电流够不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仔细看下ULN2803的数据手册看看里面的结构再算算你的驱动电流够不够。

2N2369电流Icm=0.5A,足够驱动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2N2369电流Icm=0.5A,足够驱动了

R2呢? 还是ULN2803内部的串的电阻,且是多个并联。

网友B:
原理上没啥问题,楼主可以自己搭个电路测试下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