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 rgb uboot **显示

楼主(2015-01-04):
我用的uboot 2009,cpu imx6q  , 板子方案是 sabersd,
内核有显示, 但是uboot 里没有显示, 显示时钟 行场 时钟都有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板子启动后,u-boot起来了吗?

网友B:
我也是此问题,打上了此版本的L3.0.35_4.1.0_uboot_**_keep_patch_2013-11-22.zip,patch,示波器测试行、垂直、时钟都ok,但是数据线量到就是方波,没变化!uboot肯定起来了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板子启动后,u-boot起来了吗?

uboot 起来了,内核都有显示 企鹅,

楼主:
补丁 也打了。没有显示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补丁 也打了。没有显示。

请问你使用的是android还是linux版本的BSP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补丁 也打了。没有显示。

楼主你好,请问u-boot起来的时候屏上没有任何显示吗?

网友A:
建议你使用一个干净的源码再打一次试试看。

楼主:
是android ,用干净的 uboot 也试过,  就是不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u-boot起来的时候屏上没有任何显示吗?

就是白屏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使用一个干净的源码再打一次试试看。

有没有人 imx6 uboot 2009 点亮ttl rgb屏 源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使用一个干净的源码再打一次试试看。

听说 飞思卡尔的官方的 demo 板 , ttl rgb屏 在uboot里也点不亮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白屏,

楼主你好,你不打patch的话,启动板子,屏可以正常显示的吗,你用的androidBSP的话,android界面可以正常显示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你不打patch的话,启动板子,屏可以正常显示的吗,你用的androidBSP的话,android界面可以正常 ...

内核的** ,android **都是正常显示的。uboot 不打补丁,linux ** android ** 一样也可以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内核的** ,android **都是正常显示的。uboot 不打补丁,linux ** android ** 一样也可以显示。 ...

希望能飞思卡尔能帮助调试出来 ttl rgb **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你不打patch的话,启动板子,屏可以正常显示的吗,你用的androidBSP的话,android界面可以正常 ...

有没有 uboot 调试 ttl  rgb屏的 调试手册,或者其他资料呢?

楼主:
有没有人弄过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你不打patch的话,启动板子,屏可以正常显示的吗,你用的androidBSP的话,android界面可以正常 ...

你好,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你不打patch的话,启动板子,屏可以正常显示的吗,你用的androidBSP的话,android界面可以正常 ...

你好,官网的uboot 能点亮 官网的 rgb ttl 屏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使用一个干净的源码再打一次试试看。

你好,能在帮我想想办法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能在帮我想想办法吗?

我下周过来帮你看一下~~

楼主(2015-02-27):
引用 网友A:
我下周过来帮你看一下~~

什么时候有时间帮我看一下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下周过来帮你看一下~~

FSL_TICS_Rita  新年好,
你或者给我一个已经验证的 能支持 ttl 显示的uboot 也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下周过来帮你看一下~~

这周或下周有时间过了帮我看看吗?

网友C:
L3.0.35_4.1.0_uboot_**_keep_patch_2013-11-22.zip,打上补丁之后是可以的,能看到freescale的**。按照zip里面的那个readme重新来一次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内核的** ,android **都是正常显示的。uboot 不打补丁,linux ** android ** 一样也可以显示。 ...

你好,我的kernel **显示 黑屏,能看下你的kernel 是怎么配置的不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3.0.35_4.1.0_uboot_**_keep_patch_2013-11-22.zip,打上补丁之后是可以的,能看到freescale的**。按照 ...

你的接口是ttl 接口吗?

网友C(2015-04-02):
引用 楼主:
你的接口是ttl 接口吗?

我是在他们的官方开发板上面试的,是lvds接口的屏,我记得里面有怎么教你去配置。我用的官方的板子是SABRE for Smart Devices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是在他们的官方开发板上面试的,是lvds接口的屏,我记得里面有怎么教你去配置。我用的官方的板子是SABR ...

lvds的是没问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3.0.35_4.1.0_uboot_**_keep_patch_2013-11-22.zip,打上补丁之后是可以的,能看到freescale的**。按照 ...

是ttl 的接口吗?

楼主:
不好意思 发错了。

网友C:
我刚才试了一下,可以显示,但是颜色不对,图片看上去是反的

网友C:
调试过了,L3.0.35_4.1.0_uboot_**_keep_patch_2013-11-22.zip没有问题,lvds和lcd都可以

网友C:
我也是从网上下载的L3.0.35_4.1.0_uboot_**_keep_patch_2013-11-22.zip这个包,跟你的没有区别,估计你配置有问题。小公司,qq封了,上不了。

楼主:
怪事,我的为什么就不行呢?  你的分辨率是多少?

网友E(2015-05-20):
能否给出L3.0.35_4.1.0_uboot_**_keep_patch_2013-11-22.zip这个补丁的下载地址,十分感谢。

网友F:
不是太懂,期待大神

网友G(2015-08-17):
引用 网友C:
调试过了,L3.0.35_4.1.0_uboot_**_keep_patch_2013-11-22.zip没有问题,lvds和lcd都可以

请问双接口的lvds怎么让u-boot开机画面显示啊

网友H:
你要设置对通道。lvds_num = 0;还有就是选择RGB24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请问双接口的lvds怎么让u-boot开机画面显示啊

在uboot下配置bootargs就行了吧,我没有试过,最近帮朋友搞imx6外围挂的switch......

网友I(2016-04-21):
你好,可以帮我看一下帖子吗

谢谢,搞了好几天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你好,可以帮我看一下帖子吗

谢谢,搞了好几天了。

哪个帖子?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