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11 S3C6410系列教程之二:串口

楼主(2015-01-04):
 ARM
对于一个微处理器,最常用也是最简单的接口就是串口,它不需要太多的管脚,也不需要太多的硬件电路,如果不放心,增加一个max232可以达到万无一失的境地,完成数据的传输。

  S3C6410拥有187个复用功能的I/O端口,这些端口可以分为17组,具体如下:

  S3C6410X UART 支持的比特率可达到 3Mbps。每个 UART包含两个 64-byte FIFO’s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,当配置好寄存器后,我们可以从相应的缓存区读取或者发送相应的数据。通过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,S3C6410的GPA和GPB为串口。现在我以串口0为例介绍S3C6410的串口如何配置。对与串口0,通过设置GPACON为相应的数据完成串口设置。

  串口0的硬件连接图如下:

  串口0的配置寄存器意义如下:

  通过配置GPACON寄存器,将端口使能串口模式,

  GPACON &= ~0xff;/*清除寄存器并设置为串口模式*/

  GPACON |= 0x22;

  对于串口的功能设置,通过ULCON0来进行设置,该寄存器意义如下:

 对于发送和接受的模式设置通过配置UCON0进行设置,该寄存器意义如下:

  为使串口的发送速度更快,需要采用S3C6410的FIFO功能,具体寄存器为UFCON0,具体意义如下:

  波特率设置公式

  DIV_VAL = UBRDIVn + (num of 1’s in UDIVSLOTn)/16
  DIV_VAL = (PCLK / (bps x 16 ) ) −1
  DIV_VAL = (EXT_UCLK0 / (bps x 16 ) ) −1
  or
  DIV_VAL = (EXT_UCLK1 / (bps x 16 ) ) −1

  在上个**中,我们设置了PCLK=66.5MHz ,现在我们用bps=115200,通过计算可以得出DIV_VAL=35.08,可以使UBRDIV0=35,那么num of 1’s in UDIVSLOT0=1.28=1,具体设置程序如下:

  通过判断UFSTAT0中的低7位是否为零来判断FIFO中是否有数据,

  若有数据可以通过读取URXH0寄存器来读取数据:

  这时需要注意,在接收和发送的时候,要检查FIFO中是否为满,若空间已满,则需要等待才能进行后续的发送或接收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