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使用STVD进行程序调试问题

楼主(2015-01-04):
问题可能很小白:
和断点调试不同,能不能在代码中加一个什么东西,程序走到那里的时候这个东西会体现出来,但是程序不会停止
意思大概就是这样,求助

楼主:
:funk:
大神们在哪呢?

网友A:
有串口的话,通过串口输出啊;

很早的时候,用51,有些51是不能在线仿真的,我都是通过12864显示,来判断哪里错误;

网友B:
可以分2步来检查。
1.检查ST-LINK。可以用ST-Link Upgrade软件来检查PC能否找到 ST-LINK,路径为:ST Toolset->Setup->Upgrade STLink。

2.检查STM8。可以用STVP来查看,Configure STVP,使用ST-LINK作为硬件,Programming mode选择SWIM,然后正确选择STM8的型号。之后让STVP来读STM8,看能否读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串口的话,通过串口输出啊;

很早的时候,用51,有些51是不能在线仿真的,我都是通过12864显示,来判断 ...

我是想知道代码有没有走到那里去,而不是想获得信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分2步来检查。
1.检查ST-LINK。可以用ST-Link Upgrade软件来检查PC能否找到 ST-LINK,路径为:ST Tools ...

呃,你这个答非所问